[改装] 巧格i改装LED透镜大灯

楼主(2022-01-03):
自己的巧格i25,原车蜡烛灯,实在不敢恭维,只能改,网上成品380左右,有点小贵,那就自己改,买了个拆车原装灯总成:90(本地车友改高配LED灯换下原车使用了1周),小系LED2.5寸双光透镜(不带风扇那款):65,天使眼:35,一些铝箔胶带,总共190,还算可以

整体装车效果

天使眼

改装好的总成

后面

底部

接线是三根线,打铁,近光正,远光正,远光是控制里面是遮光板

晚上效果

楼主:
开灯壳,忘记拍了,是用自己的烤箱,上下管温度100烤了10来分钟,灯壳九轻松拿下来,后来灯壳没有打胶就采用铝箔纸粘接,很牢固,友问题随时检修,

网友:
亮瞎眼系列之天使之眼?

网友A:
我的钻豹 改的100W卤素灯 能跟小汽车对射

网友:
这个远近光好像没区别了。

网友B:
最好还是用胶.否则下雨容易进水和起雾

网友C:
巧了。我的巧格i也改了双光的LED透镜。用的是小糸的带风扇的一款。天使眼用了宝马拆车的。天使眼光源用宝马天使眼的光源改装的。为了防止光源发热导致光衰。利用热管来传到光源的热量。散热片伸出灯壳外部散热。唯一的遗憾是透镜固定得太低了。要把大灯的高度调节螺丝调到最高点才合适。这时灯面会摩擦灯箱面板,骑行时路面震动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用胶.否则下雨容易进水和起雾

虽然背面丑了点,用铝箔胶纸粘好了,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起雾,漏水,先将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了。我的巧格i也改了双光的LED透镜。用的是小糸的带风扇的一款。天使眼用了宝马拆车的。天使眼光源用宝马 ...

带风扇的透镜是2.8寸,这款不带风扇的是2.5寸,体积和带风扇的差不多,我的还没有出现异响,调节螺丝还可以正常调节高矮,下雨天LED就不行,路面还是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钻豹 改的100W卤素灯 能跟小汽车对射

千万别和汽车对射,不然引发对碰你就吃大亏了。

网友(2022-04-28):
我也买材料了,等着到货开搞

网友D(2022-09-10):
只顾自已不管别人的主

网友(2022-10-19):
引用 网友D:
只顾自已不管别人的主

有透镜,不开远光对面不刺眼

网友E:
小糸的led实在是一般啊,我车改了小糸带风扇的,用了段时间换回卤素,然后改氙气计划还在弄

网友:
喜欢大灯随车头,我的烂天玉随车身,很不方便

网友(2022-11-18):
早看到你贴就好了,前天省了两个月早餐钱购买了天使之眼。

网友:
请问楼主,驱动接那3跟线,什么颜色的?

楼主(2023-01-06):
引用 网友D:
只顾自已不管别人的主

我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首先使用的是近光,带透镜的大灯,使用近光,切线以下铺路效果很好,对面不刺眼,安全文明驾驶,正确使用灯光,人人有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糸的led实在是一般啊,我车改了小糸带风扇的,用了段时间换回卤素,然后改氙气计划还在弄 ...

小系的LED双光透镜灯,没有下雨还可以,下雨就瓦塔了,现在车上装的都是后面又买了个大灯回来折腾的,大众迈腾的双光透镜,不带反光板那种,铺路效果非常好,亮度比小系的还要亮一些,光相对要偏暖一点,自己做了个U型行车灯,后面给你看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