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群联PS3111开卡

楼主(2022-01-03):
这个怎么开卡是拆CH0开?

网友A:
主控左下角那片是焊接倒了还是应该就这样焊接?

网友:
跳线了没啊 正常应该4+4+4吧

网友B:
3111没跳线,背面挪下面一颗到跟上面同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左下角那片是焊接倒了还是应该就这样焊接?

应该就这样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11没跳线,背面挪下面一颗到跟上面同一行

拆成这样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