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求助 这款OTTEY石英表机芯怎么拆表杆?非常感谢!

楼主(2022-01-03):
        以前的自己动手能力超差,坏的东西都是扔。自从2019年开始赋闲在家,居然喜欢上自己动手了,迷上了洗车、拆表、修理一些小电器。洗车最近因为场地施工玩不了。拆表就一直在某鱼上淘便宜又有特色的石英表回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翻新,拆个寂寞图一乐。呵呵,动手能力还是很差,能搞好的就天天换着带,不能搞好的就只能和它说拜拜了。也因为动手能力差,坚决不搞机械表(开始时搞过一个上海,眼睛直接瞎掉)。平时喜欢在论坛闲逛,不过性格关系,都是只看不回复。萧错大师的帖子基本都看了,太厉害了!

       废话说完,求助来了。下面这块表,机芯没见过,表镜里面脏,打算拆出来处理,换个新表镜。在拔表杆时卡住了,基本把能按的点都按了,还是不行。手头的手表书早就翻过,没结果,某宝的机芯照也浏览了,没见到同款机芯。今天再拿出来琢磨半小时,突然想到在论坛发帖求助。敬请论坛高手不吝赐教,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国产一次性机芯,没什么意思,这个位置压下抽把杆

网友:
跟楼上观点一样,不是压下就是撬起一点,弹片中有个圈卡着表轴的榫。
不过这个连螺丝都没有的机芯,没啥好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一次性机芯,没什么意思,这个位置压下抽把杆

谢谢!试过这个点了,不行。刚才灵机一动,找到方法了!非常感谢坛友热心帮助!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坛友的热心指点!本人觉得也是这个位置,琢磨一下,试着柠松小圈圈上的螺丝,Bingo!搞掂!另外用放大镜看了方圈上的文字,“Swiss Paris,哔哔叭叭一行,第三行是英文泰国”会是在泰国产的机芯?
非常感谢坛友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坛友的热心指点!本人觉得也是这个位置,琢磨一下,试着柠松小圈圈上的螺丝,Bingo!搞掂!另 ...

应该是瑞士设计,泰国组装的机芯,这种黑机芯,应该算低成本的低档产品了,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来对抗小日本的机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