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智能型数字万用表之二~胜利vc85D开箱拆机评测试用

楼主(2022-01-05):
最近对智能识别型万用表大有兴趣,买了一个ut123d拆机试用发表帖子被版主加精后更有兴趣了,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9267-1-1.html这不又买了一块优利德ut123d的竞争对手胜利vc85d,再来个拆机试用。给想买此类表的朋友一个参考。

本来胜利智能系列万用表有多个型号可供选择,选择此表的原因是对比参考价格,功能等诸多因素后,,觉得此表应该是对标ut123d的一款产品后才下手购买的,到手第一时间拆机试用。

老规矩,先上官方宣传图,看宣传的确有诱惑

1,实表图片分享全家福,除此官方标配外卖家还送了布袋及保险管
外包装盒依然是胜利仪表惯用的色调

正面,面板标有一些参数,屏幕保护膜很花,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二手的呢,

各角度观看

顶部的手电筒,虽然不怎么亮,但是还是有一定作用。背部带背撑,笔夹,这2点比竞争表更有诚意一点,使用体验更好了,

很柔软的外套

外观尺寸,宽大概71mm,高大概145mm,厚大概43mm

带电池表笔重量 262克

表笔手柄直径9mm 长88mm 测试线长大概90cm,这种尺寸表笔只能说可以用,但是使用体验不是太爽

再来一个开机抓拍图,看显示应该有些功能没有开发出来,

2,拆机

后盖及电池盖,电池盖固定螺丝座铜制嵌入后盖,不错的设计,遗憾的是螺丝不是防丢失设计,,,

注意,外壳螺丝与主板固定螺丝不是一个规格的,

前盖

主板一览,

电流测试座与竞争对手一样2片设计,插表笔自动切换到电流档

无丝印的主控,观看主控外围元件与常见的0660主控极为相似,存储器分压电阻引脚等等几乎与0660主控一样,但是没有0660主控必须的晶振,不懂什么原理不必用晶振就能工作,有24系列存储器意味着可以折腾一下功能了,,

宏发的继电器做功能切换,旁边少2个电阻,应该是别的型号85c所需要的原件

LED灯部分,需要手电筒更亮只能加大驱动力了,注意导光柱有角度,以区分方向,装配的时候方向错误就有可能外壳有缝隙

主板边预留测试孔,具体功能有待进一步测试,

屏幕金手指旁的焊接焊接都不清洗吗,难道不怕影响到屏幕接口

屏幕

3,功能测试

既然是输入信号智能识别,就测试一下最低识别电压,经测试直流电压最低识别电压为0.5v,比标称的0.6v低一点点,精度还不错,

手动模式测试下小电压,也是不错的结果,并且测试速度一般,默测了一下大概不出1秒出结果,大电压下不出2秒出结果

因我不玩交流电,也没有相应的仪器做交流档的更深测试,简单的做个市电对比吧,市电下基本2秒出结果,并且智能模式与手动模式一样的速度,不像ut123d智能模式一个速度手动模式一个速度

有些使用者对电压档内阻要求高,也测试一下电压档内阻,0.8M左右,与说明书标定的基本一致

电阻测试,智能模式下,小于50欧姆的蜂鸣器响,并且LED灯同步发光提示,此时应该是属于600欧姆档的蜂鸣档工作下。其他电阻测试有少许误差不过在说明书标称范围内,需要提及的是蜂鸣档在这个表上没有ut123d快速触碰表笔蜂鸣声停不下来bug,

需要注意的是,此表手动模式下居然没有电阻档,只有量程为600om的蜂鸣档,也就是手动模式下只有dc电压,ac电压,蜂鸣档,二极管档,电容档,5个功能档,这点说明书也有提及,不知道为什么砍了电阻档,,

看,智能模式下,电阻测试超出620欧姆直接显示OL

所谓的智能模式下,只能识别交直流电压,电阻,通断,除此外的二极管档,电容档,测量需要按func键调为相应的功能档下,
看电容智能模式下识别错误

手动模式下识别正常精度对比ut61e结果相差不大,但是测量速度很慢,2200uf电容用时13秒左右

小电容速度还行,0.1uf电容秒显结果,精度对比ut61e结果还行,

在来看看二极管档,同样智能模式下识别错误

手动模式下识别正常

注意,说明书介绍表笔插入电流口会自动切换电流档,实际测试中,唯独二极管档下,插入电流口不会切换为电流档状态,还是二极管状态,并且还可以测量二极管

二极管档开路电压3.2V 短路电流1.6ma,量程3v,中规中矩,只能说可以用,够用与否就看使用者的情景了,遗憾的是二极管档没有任何的led及蜂鸣提示,

测试ncv及单笔识别火线功能,注意,识别火线功能下检测到火线,屏幕背光,LED,蜂鸣声都同步提醒,又声音又闪灯的提示弄的我有点小紧张,,,ncv功能只有声音及LED灯提示

电流功能测试,插表笔到电流口自动切换为电流档,只是这个表与ut123d有所区别于这个表需要你手动按键func键切换ac或dc,既然都设计成自动切换了,怎么不向ut123d一样自动识别ac或dc呢,需要提及的在ut123d上小电流会来回显示ac dc的bug也没有,估计与手动切换ac dc有关吧。测试速度个人感觉还行,基本1秒内出结果
小电流下,我这个表估计校准没做好,有-3左右的零点偏差,测出的小电流总是小实际值那么一点点

大电流测试,居然有温飘,看图片时间,1分钟的时间居然飘了10多个字,不过飘到一定值后就稳定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改天看看是不是取样电阻的问题

最后测试看看表笔内阻,可以说是惊人的70多豪欧,这点与竞争对手ut123d的表笔30多豪欧一个数量的差别啊

4,功耗测试

这表因为是普通屏,耗电都不大,关背光下基本都在1.几ma,可以说很省电了,特别是关机后电流才0.2ua左右,虽然不是零电流,但是这么小的关机电流我非常满意了,,,各种状态耗电量看图片说明吧,

5,关于校准

说明书有提及支持面板校准,结合用的外挂存储器及类似0660主控万用表的方案来看,此表应该是有此功能的,但是我没找到相关资料,通过摸索的确能进面板校准功能,至于具体的校准方法因还没备份存储器数据所以没有进一步测试,先公布进校准界面:按开机屏幕全显示时立即按3次HOLD键就进校准界面了,然后仪表自检状态,这时候按2次关机键跳过自检进入相应档位校准,按1次关机键跳过当前档位进入另一个需要校准的档位。我没备份数据所以没敢乱调整只简单的测试了一下,貌似这个表只能做零点校准又或许我找不到校准方法。所以有此表的朋友谨慎操作。

2个价格功能差不多的智能识别万用表外观对比看看

6,使用感受

定位于电工,初学入门用表,功能,使用方法,准确度等完全满足要求,
优点:使用方便,省电,小巧方便携带,真有效值,并且有软外套一定程度有抗摔打力,智能模式防烧表,更换保险丝方便只需打开电池盖,带背撑笔夹使用感受更好,价钱便宜,大厂出品品质有保障。
缺点:手动模式下没有电阻档,电压档内阻小,整体测量速度不是太快,电流档需要手动切换交流或直流,二极管档没有声光提醒,配套表笔内阻大,电流档温飘大具体原因待查。
该有的功能基本都有,对于我这种业余爱好者性能功能满足我要求,有外挂24系列存储器意味着空闲时间可以折腾玩玩。对于更高要求的专业维修者功能性能上可能欠缺一些。
这这样吧,我可以丢水电工具箱做专用表了,,,,,,,,,,,

结束,谢谢观看!

根据20楼不会修坛友的方法,修改更新此表的校准方法:
开机全显时,连续按3次hold键,滴一声进入自检程序,可以按电源键2次跳过自检程序,进入mv档校准,可以按电源键切换需要校准的电压档,电阻档,电容档,电流档,循环切换。输入5的倍数的标准值,按ncv或hold键调整到与输入标准值一致,校准参数自动保存,长按电源键退出校准界面。

注意,此表可以分档位量程校准,输入标准值必须是5的倍数标准值,比如你要校准6v档必须输入5v标准值,你要校准mv档必须输入500mv标准值,你要校准60v档必须输入50v标准值。同理,电阻及其他档位也一样。

+ 10 不说了,都是能人。

网友:
好帖,高质量的帖!就凭这种认真的态度,和为了大家了解这表与优利德对比,而再次购买的无私奉献精神,完全可以再次加精!

网友:
最后成功改9999了吗

网友:
这个和M118A校准方法一样的。

网友A:
这种自动识别万用表,设计目的是提高测量效率,实际上也就有限的自动识别能力,真要用起来,其实操作反而十分繁琐!
M118A应该和胜利这个一样的方案。0660的,校准方法应该是一样的。hold和NCV是加减!
做工就不用说了,M118A是20多块钱的袖珍表没啥做工可言!
不过胜利现在出的表跟小厂相似度太高了!江河日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自动识别万用表,设计目的是提高测量效率,实际上也就有限的自动识别能力,真要用起来,其实操作反而十 ...

校准方法应该不一样,你说的方法没有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校准方法应该不一样,你说的方法没有反应,

没反应可能是输入值不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反应可能是输入值不符合

能否分享一下118A的具体校准方法及步凑,我去试试是否一样

网友:
现在的胜利早已不是先前的胜利,除了几个老型号外,几乎所有的“新型号”都是拿其他厂家的方案直接贴牌,感觉已经完全失去了创新能力。

网友B:
另外,楼主作为业余爱好者可以拥有这么多测量仪器实在让人羡慕~~~

网友C:
不太喜欢智能表,胶套好评~

网友D:
还是习惯用半自动或手动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楼主作为业余爱好者可以拥有这么多测量仪器实在让人羡慕~~~ ...

个人爱好瞎玩,并且那些对比测试仪表也不是什么高大尚的东西,况且我还是收的n手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喜欢智能表,胶套好评~

智能表只适合我这种资深小白及初学者,你这种大神级别使用这种表估计更憋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习惯用半自动或手动档的。

习惯M,AT,尝试一下cvt也是享受啊,

网友:
很棒的一款表~~~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FLUKE电池内阻测试仪竟然是我鲁代工的

网友:
前几天看到淘宝推荐,看了下没买,表太多了,买了浪费钱!

网友:
自动表大部分时间我都是打手动用,无爱。

网友:
M118A校准方法是,开机全显时,连续按左边hold键,滴一声进入自检程序,可以按电源键(选择键)跳过自检,先进入mV校准,按一下电源键切换到直流电压,电阻,电容,电流,,循环切换!输入整数的校准信号,读数按hold是减,按NCV是加!加减时校准参数自动保存!校准结束,关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