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NTC炸了,好像线路板铜箔也烧起来了

楼主(2022-01-03):
如题,还能修吗?

网友:
可以修,看下多大功夫

网友:
板子碳化了就没必要修了吧

网友:
建议换新的
这种坏的是高压侧 感觉完全没有任何必要维修

网友:
拆件修其他充电器呗,勉强飞线修好也不耐用。

网友:
这样了,维修成本高了,还考验技术,还是分体的相对好修点。,

网友A:
炸这么一大片 看起来应该是进水了

网友:
电路板都糊了,即使维修后能正常输出,日常使用也是不安全了,至少不耐颠簸了。练完手就毁掉吧。

网友:
看着是黑乎乎的,但损坏的元件不一定多,只是表面一层黑灰。

网友:
烧的太历害了,整流管,494都完了,没必要修,换新。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买了新的

网友B:
闲鱼3元剪线,质量不错的,31元包邮7个

网友C:
NTC是1.3D13还是3D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NTC是1.3D13还是3D13?

ntc是1.3D-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3元剪线,质量不错的,31元包邮7个

给个连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这么一大片 看起来应该是进水了

没进水,正常充电炸了

网友:
我去,这个还是开席吧

网友D:
跟我的很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的很像呀

次级差别不小了

网友:
炸NTC是输入高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