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汽车启动电源,看看里面有什么奥秘

楼主(2022-01-03):
老妹汽车用久了,有漏电的地方,停的时间久了久没电,于是她买了个汽车启动电源
用了半年之后,也用了十几次,但是现在启动不了了,就给我了,看看能不能挽救一下
不知名品牌,标称10000mAh

所有接口都在一侧

充电宝卡扣连接,不是很好撬打开之后比普通充电宝多出了粗的点火输出线

主板上自带三串保护,不知道有没有均衡电路。充满实测三节电池依次从4.05到3.6伏

主控芯片感觉应该是个单片机

电源输入旁边的芯片,应该是个mos管,用来管理升压

提供了一颗巨大的LED可以照明,亮度估计在0.5W的样子

带电量指示

电池包的外皮上打了简单的几个字,看不出厂牌和容量

三个锂电池串联,也不知道是那种锂电,应该是动力电池

汽车启动输出是绕过电路板和电池直连的,这样并不好,因为汽车发电机14V,三节锂电串联是12.8最高电压,会超压倒灌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安全

三块锂电池都是光板,没有一个字

经逐个充电测试,剩余容量在1600mAh左右,内阻竟然有10欧。这电池不知道还有多大的利用价值了。
有个疑问,汽车启动电流超过100A,这样的动力电池能承受几次这样的冲击?现在不能用了是内阻大了还是容量低了造成的呢?

网友:
内阻大了吧,我的2手的旧的,3串内阻12

网友:
输出连接线上有防反充mos管的。这种电池内阻都是个位数的毫欧级,10欧肯定是报废了。

网友A:
这玩意说实话寿命不会很长,最多就是3节50C动力电池,看电路结构,应该是并联充电,串联放电
汽车启动电流200A以上,这电池看大小估计也就是3000mAh左右容量,经历多次大电流放电后,应该差不多挂了

汽车有漏电的话建议尽快找出漏电点,要不电瓶经常亏电,没多久就挂了

或者可以参考之前有人发的用超级电容做的启动电源自己做个,或者买个现成的

如果买锂电池的那种,尽量找个有品牌,不虚标的,至少电池寿命长点

网友B:
一直有个问题不明白,那汽车是12v供电,三片电池并连,咋跟上12v的?
汽车马达启动那么大的电流,咋供得上?

网友:
内阻这么大,废了

网友:
我以前买过一个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外形和这个差不多,带液晶显示的,充满电,启动一次汽车(1.6L的)后,显示只有70%的电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说实话寿命不会很长,最多就是3节50C动力电池,看电路结构,应该是并联充电,串联放电
汽车启动电流2 ...

如果是并联充电,串联放电,那么充电的时候电池得切换成并联模式才行,得用大电流mos管做切换,成本有多高可想而知,而且电路加入mos也有压降,大电流放电还容易烧,一般不这么干,都是5V升压到12.6V充电简单省事。

网友:
我捡到一个汽车发胀的启动电源,拆开一节短路了。

网友:
让你老妹长点心吧,别买这个

网友:
内阻15毫欧以内的才有用,你这个废了,点灯还行

网友:
我那个比楼主这款好一点,多了一个大ic和一个电感,牌子叫小能人

网友:
10欧??没测量错吧,10欧连手机充电都不能用啊

网友:
基本上这玩意都是常见鼓成球了  都是电池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有个问题不明白,那汽车是12v供电,三片电池并连,咋跟上12v的?
汽车马达启动那么大的电流,咋供得上 ...

放电倍率了解一下,2000mah50c的电池放电能力100A了,勉强可以启动车了

网友:
这个内阻,已经报废了

网友C:
我买了个三串的日立高倍率锂电池,电不足的情况下,没电瓶也能启动2.0t的车。一般夹子上面带好几个大管子放倒流。而且不能短时间连续发动,不然炸管子。像这种经常不开车的情况下不如搞个太阳能充放电。这样还能保护一下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个三串的日立高倍率锂电池,电不足的情况下,没电瓶也能启动2.0t的车。一般夹子上面带好几个大管子放 ...

关键一共也100多点,不比电源便宜,搞个插头。太阳能放驾驶台上面,开车拿掉省事

网友:
买之前要有心理准备,买之后要正确使用。
这种普通启动电源都是用的容量型锂电,动力锂价格多高啊!充电也是三节串联恒流限压充,一般不会有均衡电路。使用时不要想着用这个电源单独启动发动机,应该是接上原装电瓶去几分钟再打火,让原车电瓶和应急电源一起出力。

网友:
经常带这个还不如换个电瓶,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