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们玩洋二,老外玩中二?

楼主(2022-01-03):
开关驱动是换了新的电池也换了,在外国估计够买新的了

网友:
这是外网很火的修复旧物吧,我们玩洋二是收拾下拿来用的,他们是修复当乐趣的。

网友A:
这就是物以稀为贵吧,到国外和绝品差不多。

网友:
孤例不为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物以稀为贵吧,到国外和绝品差不多。

目的不同。我看个视频,老外挖到一辆拳头小的几十年前的很简陋的玩具车,铁皮都锈蚀了,这老外用新铁皮按原来的样子修复好。这东西不值几块钱,但修复的成本上千元(两天工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的不同。我看个视频,老外挖到一辆拳头小的几十年前的很简陋的玩具车,铁皮都锈蚀了,这老外用新铁皮按 ...

哈哈哈,真会玩,外国人不缺钱的原因吧

网友C:
这是一个中国人发到外网赚钱的视频 另外还拆解修复过很多其他的工具 我还有他的QQ

网友D:
楼主看看是不是越南那边的油管主拍的,他们那边拍的修复视频都是有剧本的,先在网上买两个同样的东西,把其中一个故意做旧,然后仍在一些看起来没人去的地方,假装无意中捡到了,然后拿回家用另一个当配件修好。这么做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油管上发视频播放量比较高的话是有广告分红拿的,还不少。细看的话,还是能看到破绽,比如东西的成色很差,但里面几乎还是新的没怎么用过一样。有些玩具是锌合金做的,但他们从土里挖出来居然长了铁锈。特别假的那些是修手机、电脑那些东西,在水里或者垃圾堆里不知道呆了多久,有些还被火烧过,他们捡回去指针万用表随便测两下,焊枪随便点几下就修好了,新配件一装上,开机还没密码还一点故障都没有。因为那边的做这种修复类视频的油管主太多了,经常看到他们“修”国内品牌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有点怀疑楼主看的视频是不是那些人拍的,没别恶意。不过根据楼下的线索,已经确定不是了,就是国内的维新工场大佬的发的: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Z4y1D7fs?spm_id_from=333.999.0.0

网友:
up主是国人哦 也在b站发。

网友:
这个是中国人,B站叫维新工厂好像

网友:
对,这是国内的视频,发布者是维新工厂,发布网站是哔哩哔哩

网友:
8号楼说的对,有些修复就是假的修复,根本不是真的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中国人发到外网赚钱的视频 另外还拆解修复过很多其他的工具 我还有他的QQ ...

我说怎么大有都搞起来了,越南那边都是我爱的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看是不是越南那边的油管主拍的,他们那边拍的修复视频都是有剧本的,先在网上买两个同样的东西,把其 ...

猴子视频没法看就是除个锈喷漆魔鬼配色

网友D:
引用 楼主:
猴子视频没法看就是除个锈喷漆魔鬼配色

越南那边的很少很少有让人看得下去的维修视频,大部分是没法看的,手艺大多数都太渣了,而且肉眼可见的假。关键是他们一窝蜂的发这类修复题材的视频,数量还不少,所以就有点怀疑楼主你是不是看的他们的。是国人拍的就好,可以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中国人发到外网赚钱的视频 另外还拆解修复过很多其他的工具 我还有他的QQ ...

维新工场吧

网友:
国内的 手艺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南那边的很少很少有让人看得下去的维修视频,大部分是没法看的,手艺大多数都太渣了,而且肉眼可见的假 ...

这个的看着感觉和gear show的视频有点像,差不多的时间都翻了个牧田电木铣

网友:
B站的维新工厂,他的每期节目我都看,这期5401修复一发布我都看了

网友:
大有,也出口国外啊,也算国际品牌啊,国外人用也正常,而且性价比也可以,老外也会喜欢的

只是有的国人喜欢洋垃圾而已。。。崇洋媚外

我自用大有,就很好用。。。没比洋品牌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