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300元搞定一套 固定/移动 两用 7千瓦充电桩

楼主(2022-01-03):
方法简单,无需多说,看图即可。

MiniEV原配的充电桩就是个10A插座。正常淘宝7千瓦充电桩,都要接近2000元。
正好看到一个200多的7千瓦便携充电枪卖,于是拿下。
安装完成,就等以后哪天买大型电动车了。

网友A:
车库这么亮的啊

网友B:
五菱神车,话说空开盒没有锁吗?不怕别人来充电?

网友C:
MiniEV能支持多大的功率和电流?看朋友车的说明就支持10A的电流!

网友:
整个车库都是他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库这么亮的啊

车位管理费付了,不开灯,还玩个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菱神车,话说空开盒没有锁吗?不怕别人来充电?

配电箱最后一个是接触器,我用手机可以控制输出。

难道有人把配电箱拆了接线偷电???

网友:
这样用电有点隐患的感觉

网友D:
那个插头有啥用,直接线接上不就行。

网友:
这点线258表示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插头有啥用,直接线接上不就行。

为了移动使用啊。去乡下的时候,就拔下来带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电箱最后一个是接触器,我用手机可以控制输出。

难道有人把配电箱拆了接线偷电??? ...

这还真说不准,就拧俩螺丝的事。附近要有监控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手机控制棒棒棒

网友E:
引用 网友C:
MiniEV能支持多大的功率和电流?看朋友车的说明就支持10A的电流!

实际没有10A,恒流充电,全程6.7A上下

网友F:
关键从哪里取的电?物业如何协商?电费如何计算?要单独装个电表或者立户?
不会整个车库都是楼主的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实际没有10A,恒流充电,全程6.7A上下

那神车就没必要搞这个快充了,便宜快充应该是没有温度检测的,我也买了一把这种枪,可调档位非常方便,某鱼上面看到有人发烧了插头的图片,所以我都是降级使用,最高用25A档,目前情况稳定,相对来说原车充电器应该更安全!

网友G:
这个和7KW的充电桩区别大了。车载充电机也就3KW,7KW的应该是直流充电,不是交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和7KW的充电桩区别大了。车载充电机也就3KW,7KW的应该是直流充电,不是交流的了。 ...

现在主流车型车载充电机都是7kw的。个别高端车型有11kw,甚至21kw。

早年比亚迪还配过40kw的,那是在没有快充年代,现在不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神车就没必要搞这个快充了,便宜快充应该是没有温度检测的,我也买了一把这种枪,可调档位非常方便,某 ...

原车便携线,我也见过有人把插头插座烧了的。
倒是淘宝上有个第三方便携线,在10A/16A插头里放了温度传感器,超温降低功率,继续超停止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从哪里取的电?物业如何协商?电费如何计算?要单独装个电表或者立户?
不会整个车库都是楼主的的吧? ...

国家政策,买电车,电网免费装电表。
只要物业不来找茬,说:“OK”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