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款20V电池自放电

楼主(2022-01-03):
我有5-6个大有电池,好像是没漏电自放电的,另外有两个牧田款洗车机电池,发现时间长了会慢慢漏电,里面是2.5A的国产电芯,看做工挺好的,每次用之前都要充电,不然要误事,也挺麻烦的,不知道是啥问题?

楼主:
是不是电芯不好啊?

网友:
你先确认是保护板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建议充满电 焊掉保护板接线 放一段时间看看自放电厉害吗

网友:
一般是保护板问题。

网友:
我有一组电池,也是跑电,已确诊了是保护板的问题。

网友A:
大有还真行,拿起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有还真行,拿起就用。

大有的要等1-2年后才能评价呢,我有4个三星的电芯的,2个国产电芯的,

网友B:
我有十几个牧田款电池,有几个是自制的。有几块电池也产生过漏电情况,把漏电的电芯换掉就可以了。其它种类保护板也用过几十个了,还没发现有保护板漏电的。所以你把漏电的电芯换掉,我认为99%可奏效。当然,保护板也不是绝对一点不放电,但数值与锂电池的漏电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看商家给的参数不超过十几微安,可以算一下,按10微安放电,放掉2安时,需要20万小时,就是22.8年。

网友:
冬天电池真不耐用啊

网友:
有个大有5.2AH电池,三星电芯,电芯漏液了,几年前跟风700多买的一电套装,压箱底没用过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有的要等1-2年后才能评价呢,我有4个三星的电芯的,2个国产电芯的,

我的是18年4月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十几个牧田款电池,有几个是自制的。有几块电池也产生过漏电情况,把漏电的电芯换掉就可以了。其它种类 ...

拆开量了,确实是电芯不行,充满电第二天有一个里面两节是3.6V,另一个里面一节3.6V,估计就这几节漏电,等放几天再测量就知道了,

网友:
大有DD-20TS的夹头才是真丑,不但和机身比例失调,夹头胶壳还不圆,一转起来就歪来歪去的,好在夹持工具同心度还可以

网友:
我17年入的大有5227,用了几后家里放了两年还是三年,然后要用的时候翻出来还是上了两个椅子的螺丝才没电

网友C:
国产电池就是垃圾 很多人说支持国产电池
国产把最好的批次都拿去给欧美市场了 剩下的次品就给国人消耗掉了 支持个毛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电池就是垃圾 很多人说支持国产电池
国产把最好的批次都拿去给欧美市场了 剩下的次品就给国人消耗掉了  ...

我觉得是人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电池就是垃圾 很多人说支持国产电池
国产把最好的批次都拿去给欧美市场了 剩下的次品就给国人消耗掉了  ...

这个没法说,应该是有些小厂质量不行,把电池价格拉低了,大厂也得跟着,不然就没有销量,结果电池就越做越次。久而久之,好产品国人也就买不到了。如果市场能有一个好的监管机制估计能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电池就是垃圾 很多人说支持国产电池
国产把最好的批次都拿去给欧美市场了 剩下的次品就给国人消耗掉了  ...

以偏概全
阁下大约是没用过国外价高还烂的东西

网友(2022-02-27):
有人出售电池包吗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