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比较真假东成FFCL18-01充电器

楼主(2022-01-03):
左边为真,右边为假,假的贴纸质量明显不怎么好。

真的通电后,一个绿灯一闪一闪,这个假的两个绿灯闪

真的不接电池无电压

假的不接电池就有21V电压

真的电源线带插头总长136厘米,手头这个假的长170厘米。

真的采用梅花螺丝,假的用十字螺丝。

真的后壳有y什么的标注,假的光秃秃啥都没,手头三个真的都有。

真的电路板做工还是不错的,假的,哎,一言难尽

真的

假的

真货背面。

网友A:
假的铝散热器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的铝散热器不错啊。

谢谢捧场,14万帖子,你也是水王了

网友:
假的变压器小了一圈,还没有EMI
也算是能凑合着用

网友:
这真假货半斤八两啊

网友:
这真的做工还是比假的好些

网友:
东成的假货就是多

网友:
假的背面是怎样的?

网友:
这个真的板子还有不少,不良品的,

网友:
真货外壳顶端面平整,假货外壳顶端面有凸线

网友:
假货最值钱的是那俩散热器

网友(2023-06-05):
真货也不咋样,什么年代了还用单面板,还飞线,还插件电阻三极管,还跳线.........恐怕是个80年代的设计师一直一个人设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