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搞了一台黑群晖。J3160主板加了块PCI转5口SATA卡3块4T硬盘做RAID5

楼主(2022-01-03):
主板是海尔J3160的,加了块PCI转5口  SATA卡。3块4T硬盘做RAID 5 ,1块1T做存储监控和下载盘。还有块128 SSD做系统软件盘。

网友A:
SSD在群晖里面真没什么用处,做系统,系统每个盘都有一份,做加速的话家用也用不上,因为几乎没有所谓的热数据,磨损还快,还容易把系统搞崩了。或者全SSD,上万兆网才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在群晖里面真没什么用处,做系统,系统每个盘都有一份,做加速的话家用也用不上,因为几乎没有所谓的热 ...

随便搞了 因为有块闲置的盘。。。

网友:
为啥不用UNRAID

网友B:
闲置一台服务器,最近连续搞了unraid和pve,感觉还是群晖是刚需,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置一台服务器,最近连续搞了unraid和pve,感觉还是群晖是刚需,不折腾了。 ...

服务器功耗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务器功耗是个问题

看看放在哪,如果放在家里肯定是问题。

网友C:
楼主你这些配置下来,功耗是多少?  我也是刚弄了个台梅捷的3160, 8G内存,1T硬盘+500G硬盘  最高功耗是25W左右, 平时20W ,硬盘休眠后是15W。  这是换了DC-ATX电源后。

网友:
我也买了一块,n3160主板,正准备搞,但是有觉得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些配置下来,功耗是多少?  我也是刚弄了个台梅捷的3160, 8G内存,1T硬盘+500G硬盘  最高功耗是25W ...

硬盘没休眠的花 30-40W 只有 主板功耗低 只有7-10W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盘没休眠的花 30-40W 只有 主板功耗低 只有7-10W

你用的是ATX电源吗?

网友:
raid5也不稳吧,还是用1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ATX电源吗?

是的  就是普通电脑的ATX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就是普通电脑的ATX电源

ATX电源自身损耗就很大10W多。比主板本身都高。

楼主(2022-03-13):
引用 网友C:
ATX电源自身损耗就很大10W多。比主板本身都高。

dc模块到了。等我装上去试试

网友D:
能说一下用什么什么扩展卡吗?BIOS里能让人出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说一下用什么什么扩展卡吗?BIOS里能让人出来吗?谢谢!

【淘宝】https://m.tb.cn/h.fL4I5Di?tk=d4h6252JYYM「AcasisPCIE转SATA3.0多口扩展卡6Gbps电脑转接卡固态机械硬盘拓展」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我买的是5口的

网友:
raid5在重做的时候想死

网友(2022-06-28):
raid5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https://m.tb.cn/h.fL4I5Di?tk=d4h6252JYYM「AcasisPCIE转SATA3.0多口扩展卡6Gbps电脑转接卡固态 ...

这上的raid卡还是主板自带的raid,板子/卡坏了 raid还能救活数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