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南京第二灯泡厂生产的灯泡

楼主(2022-01-03):
84年的老货,年龄比我多了,从蝙蝠风扇上拆下来的,还能亮,亮的时候两头还冒蓝光,功率也不大3瓦,没见过这种结构的灯泡?各位大佬请说说这是什么灯泡。

网友:
忘记叫什么了,和荧光灯不一样

网友A:
才3W,这么省电的吗

网友:
应该是叫冷阴极荧光灯

网友:
以前家里也用过一模一样的,向鬼火一样亮,用作常明灯也嫌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3W,这么省电的吗

是滴,标志3瓦,实际用功率计测量还不到2瓦。

网友:
二炮生产的?

网友:
老说法叫蜡烛灯
小时候见过
好多年没见了

网友:
小时候就用这个灯,好像叫辉光灯,不亮的,通宵开也不费电

网友:
80年代的高科技产品,节能长明灯,同期还有一种可充电手电筒,可以接在白炽灯灯头充电的。

网友:
这个是夜灯,小时候见过。荧光灯的一种,应该还要8w的吧。已经消失多年了。

网友:
头次见到早期结构荧光灯管,后来技术改良采用单层玻璃。

网友:
想当年,我家用过这种灯管,是不是暴露年龄了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像是小号的日光灯,中段白色是荧光粉,两头漏的蓝光应该含紫外线,没看到启辉器,是集成在内部了吗

网友:
灯就是个冷阴极灯,特殊在于只接了一个电极,我在10多年前的灭蚊灯上也见过一样的灯管,但没去拆解研究。应该是专用的高频高压驱动,频率非常高,接近射频,靠灯管的自身电容就能感应出电流来,电流也不大,本身这种灯亮度不高,寿命很长。如果人碰到那个悬空的电极,电流会从人身上走,亮度应该会高很多,但会造成触电和烧伤,所以要套一层壳。

网友:
自镇流荧光灯,不需要驱动电路,直接加220V就能亮,而且外面的玻璃 壳烂了也能亮,我家的蝙蝠风扇和灭蚊灯里都在使用它

网友:
太亲切了,小时候家里有过这灯,绿色萤火,相当的不亮(当时很多人买是看中它的色彩,毕竟当年只有白炽灯和白色荧光灯),
当厕所长明灯都嫌弃,用了几个月后拆下来不用了。

网友:
以前拆了一个放着吃灰,现在不知道哪去了

网友:
当年当小夜灯用的吧

网友:
小时候家里就用这个做夜灯,下部的小圆片印象深刻,有一次把外壳打碎了,没想到插上电还能亮。但是从来没注意两端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