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哭了!松下洗衣机龙头接口拆下无法复原了,一直漏水!

楼主(2022-01-03):
哭了!松下洗衣机龙头接口拆下无法复原了,一直漏水!一开始是洗衣机龙头阀体渗水,买来新的洗衣机水龙头,拆下漏水的水龙头发现这款松下洗衣机接口好奇怪,无法适配,之前是水电工把龙头口切割了才勉强适配,请问这款该选择什么样的龙头呢?谢谢!

网友:
一把螺丝刀的事

楼主:
和螺丝刀什么关系?

网友:
换根进水管就行了,下面的卡子可以拔下来

网友:
新的没图片,不知长啥样哈
这玩意要把有4颗螺丝的金属环先拆下来,然后用那4颗螺丝固定在水龙上,再把白色塑料部分拧上去,漏水明显就是你没分开安装了;白色塑料部分可以分开两块的
现在有种水龙头,是专门给洗衣机用的,可以去掉金属环以及跟它拧一起的那部分塑料,直接把水管套上去就行了

网友A:
这个接头是万能接头,时间长了因为垫圈老化等原因漏水是正常的。
还是应该上快接接头可靠一些。
这个万能接头是可以拆卸下来的,拆下来之后,下面就是快接接头,快接接头是配合这个水龙头嘴用的:

不带截止的那种普通套环水嘴也能用,就叫洗衣机水嘴。

网友:
整个拆整个装肯定不行。
上面金属部分和下面塑料有螺纹,先扭开分离。然后,直接单独装金属部分到水龙头,尽量靠上装。有条件把胶圈拆出来清理干净再装。

装好那个金属的,然后下面塑料的扭螺纹扭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头是万能接头,时间长了因为垫圈老化等原因漏水是正常的。
还是应该上快接接头可靠一些。
这个万能接 ...

是不是龙头、水管都要更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龙头、水管都要更换?

多装一个水嘴的事情,三四块钱包邮的样子,用优惠券没准不要钱。
快接你的水管的万能接头下面就是,直接拆掉万能接头就是快接。
要不就用热水泡一泡垫圈或是干脆换掉垫圈,试一试能不能用万能接头固定住不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装一个水嘴的事情,三四块钱包邮的样子,用优惠券没准不要钱。
快接你的水管的万能接头下面就是,直接 ...

请问水嘴是什么样子的?能否贴个图给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水嘴是什么样子的?能否贴个图给我看一下?谢谢

我上面不是贴了么

网友:
水龙头的出水嘴没了?那4个螺丝就是拧在小的出水嘴上的凹凸口。

然后下部白四方塑料里加个中空软垫片。

在这附近有点螺旋的可以向上拧紧,就不漏水。

网友:
把螺丝取了,再龙头上按个尖嘴的头就行

网友B:
就是缺个罪接头,原来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缺个罪接头,原来没装?

是不是这款是6分的接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螺丝刀什么关系?

胶圈变形了,长期挤压适应了原来的龙头痕迹,你这个不用换龙头,换个有孔的厚胶垫就行

网友C:
你的龙头不完整,请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龙头不完整,请看图:

你是不真明白,还是故意的,

网友:
里面那个密封圈,拆出来,翻个面装回去。不放心的话,所有的缝隙填充粘鱼缸的玻璃胶。

网友:
这是个万能接头,我洗衣机也带了一个,我直接扔了,还是换个快接放心,宁可换个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