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G 55寸电视机,看广电高清就黑屏

楼主(2022-01-03):
这个电视某东自营买了3年多了,刚过保时就闪屏花屏,图像上下闪动,照网上的办法隔断了逻辑板左边的排线一部分,可以用了,只是清晰度有点点下降(不仔细根本看不出来),而且左边有一点点暗(也几乎看不出来),原来也是广电20M同轴信号,勉强也算正常使用,最近家里升级了广电200M光纤,问题来了,师傅在试机时过几秒就会黑2秒钟,又正常3~5秒,又黑2秒钟又正常几秒,如此反复,用其它机顶盒正常,从来不会黑屏,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谁还用光电的宽带,垃圾的很。要用就用电信的吧

网友B:
LG 55寸电视机,看广告就黑屏

看成这个标题了

网友C:
盒子的分辨率降到1080p试试吧

网友D:
电视机的分辨率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还用光电的宽带,垃圾的很。要用就用电信的吧

一个月69,有电视有光纤,电信有这价?用了5年了,不玩游戏,看个电影电视剧,刷刷网页什么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 55寸电视机,看广告就黑屏

看成这个标题了

呵呵,有这功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盒子的分辨率降到1080p试试吧

试过了,调到720都不行,应该不是分辨率的事,是其它什么功能导致耗电大,我断了Y的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视机的分辨率设置一下。

电视机还能设分辨率?

网友E:
你这个还好,我朋友遇到插广电机顶盒直接无信号,广电上门维护人员硬说是电视机HDMI接口坏了,可电视机带到人家那里,插上移动电信机顶盒HDMI接口呈现完好图像声音,一点儿问题也没有!
就是广电机顶盒坑爹,我遇上过至少两例以上广电HDMI接口与家里电视机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还好,我朋友遇到插广电机顶盒直接无信号,广电上门维护人员硬说是电视机HDMI接口坏了,可电视机带到 ...

以前老广电机顶盒可以用,就是这个U点盒会这样,他当时换了个U点盒还是一样

现在这电视只能放到卧室里用其它的机顶盒看视频,换了卧室里用了10年的长虹42寸到客厅用,可以正常用只是屏小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个月69,有电视有光纤,电信有这价?用了5年了,不玩游戏,看个电影电视剧,刷刷网页什么的还行 ...

电信59宽带上网看电视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信59宽带上网看电视妥妥的

广电有CCTV直播,其它的都是转发他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广电有CCTV直播,其它的都是转发他的

现在APP好多都直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APP好多都直播啊

不是一手,有广告,有延时,不喜欢广告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一手,有广告,有延时,不喜欢广告的

清楚度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月69,有电视有光纤,电信有这价?用了5年了,不玩游戏,看个电影电视剧,刷刷网页什么的还行 ...

电信的要求不高的可以49-69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月69,有电视有光纤,电信有这价?用了5年了,不玩游戏,看个电影电视剧,刷刷网页什么的还行 ...

电信200M 带电视能上的也就49-69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信59宽带上网看电视妥妥的

楼主还迷信,电信上网是最快的,现在比网通都好了不知多少倍。我这的联通越来越差劲了。12年电信用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信200M 带电视能上的也就49-69吧

已经交了一年费用了,看看这一年表现如何吧,以前也用过电信,除了价高也有不少套路,预存2年送手机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