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PAPAGO S36行车记录仪不自动录像,哪里问题?

楼主(2022-01-03):
开机图像正常,可以拍照,换过内存卡,刷过系统,固件为官方最新版,就是开机后不会自动计时录像,一直显示00:00,听说晶振是控制时间的,会是晶振问题吗?

网友A:
好像没见“能源储备装置”,是不是要有专用的降压线的?有个控制录像引脚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见“能源储备装置”,是不是要有专用的降压线的?有个控制录像引脚的那种 ...

就12V转5V供电,不知道是哪个硬件有问题,主板有个小电容被换过的,不知道是不是换的不对?

楼主:
机器是买的二手的,红圈里的电容是换过的

网友B:
电池接上再看看

网友A:
bat那里缺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接上再看看

接过试了的,而且还换了几个电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t那里缺个电池

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C:
设置自动录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自动录像了吗

设置了,恢复出厂设置就会自动录像

网友D:
如果你要弄晶振的话,还是去买一个吧,晶振坏了应该是开不了机的可能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要弄晶振的话,还是去买一个吧,晶振坏了应该是开不了机的可能更大 ...

晶振坏了机都开不了啊,晶振作用这么大呀

网友E:
应该是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卡的问题

换过好多张卡都不行,卡放另一个行车记录仪可以用的

网友C:
存储卡在行车记录仪上格式化一下

网友F: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换电池,换内存卡均无效。
同事的陆风F-11行车记录仪,无法保存设置,不能开机自动录像.是要刷机了吗?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201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储卡在行车记录仪上格式化一下

在行车记录仪上格过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换电池,换内存卡均无效。
同事的陆风F-11行车记录仪,无法保存设置,不能开机自动录 ...

你什么品牌型号?,刷机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什么品牌型号?,刷机试下

陆风F11,找不到资料

网友:
PAPAGO一般是法拉电容做电池的。不录像可能是卡不兼容,要写入速度快的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