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荣耀20青春版,摔过后黑屏

楼主(2022-01-03):
刚摔过当天还行,还能正常看视频,第二天彻底黑屏了,是主板还是屏幕问题?现在开机会振一下,插电脑也会有反应,外面问原装屏580,组装280,说屏坏,想自己淘宝一个130多,但又担心买回来不一定就好,而且换屏后没指纹,效果也没有原装好了

网友A:
开机震一下,等会,打电话给这个手机,看有反应不。
多半屏幕。换吧。

网友B:
屏幕最脆弱,所占成本也很高,换屏很难换到同原来一样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震一下,等会,打电话给这个手机,看有反应不。
多半屏幕。换吧。

有个苹果6S,这手机是一个亲戚的,换了新机不要了,配置为6+64,修好比苹果6S好用不?有必要花100多换个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震一下,等会,打电话给这个手机,看有反应不。
多半屏幕。换吧。

打电话还没试过,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最脆弱,所占成本也很高,换屏很难换到同原来一样的屏

原厂屏有,但后贵

网友C:
检查下排线,基本都是摔断排线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排线,基本都是摔断排线的多

目测正常啊,我买条排线回来换条试试

网友D:
很有可能是cpu虚焊了吧。用手按压一下cpu看看。当时能用,屏幕应该没问题。估计是虚焊热胀冷缩。凉了以后开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测正常啊,我买条排线回来换条试试

一般都是屏幕那些排线,你注意排线,别急着买,也可能是主板摔了显示部分都不一定,具体还是得检测过,最好是弄个山寨偏远屏或者咸鱼坏屏,或者拿去叫人家手机店检测,胡乱卖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可能是cpu虚焊了吧。用手按压一下cpu看看。当时能用,屏幕应该没问题。估计是虚焊热胀冷缩。凉了以后开 ...

弱弱地问下,CPU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可能是cpu虚焊了吧。用手按压一下cpu看看。当时能用,屏幕应该没问题。估计是虚焊热胀冷缩。凉了以后开 ...

我有风枪,如果虚焊了我可以加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屏幕那些排线,你注意排线,别急着买,也可能是主板摔了显示部分都不一定,具体还是得检测过,最 ...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个苹果6S,这手机是一个亲戚的,换了新机不要了,配置为6+64,修好比苹果6S好用不?有必要花100多换个 ...

复原了它,开机 用手电从前面或屏后面照,看看能不能看到图案。已确认是不是只是背光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风枪,如果虚焊了我可以加焊

看看有没有打胶,打胶了不能直接加焊,会爆锡。之前小米都是不打胶,摔了不开机,吹吹cpu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原了它,开机 用手电从前面或屏后面照,看看能不能看到图案。已确认是不是只是背光坏了。 ...

照过,屏幕没有任何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有没有打胶,打胶了不能直接加焊,会爆锡。之前小米都是不打胶,摔了不开机,吹吹cpu就好了
...

应该打过胶,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复原了它,开机 用手电从前面或屏后面照,看看能不能看到图案。已确认是不是只是背光坏了。 ...

这机器是OLED屏幕吧,不存在背光坏了 OLED坏了的话一般都是全黑无任何反应。

网友:
全黑的话觉得应该先查排线

网友:
oled屏摔了后,就存在当时能用然后全坏掉的情况,看摔得时候具体着力点,有兼容液晶屏换但存在耗电增大,发热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