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双贴316土狗跳线求助(SM2246AA_BGA288_2BGA316)

楼主(2022-01-03):
如题,求助各位大佬,打赏100M币

网友A:
背面两个电阻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两个电阻中间

为啥最高只能打赏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最高只能打赏60。。。

你可以再多打赏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再多打赏几次

就等着你回复呢,一楼一个人只能打赏一次

网友B:
搜索光威 2246en bga316也能找到,上面有丝印,应该就是背面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光威 2246en bga316也能找到,上面有丝印,应该就是背面这个

是这个,贴上后已经开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