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XS不开机,一颗滤波电容击穿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2-01-04):
重庆老乡坛友寄修iPhone XS,说头天晚上好好的,第二天起来就黑屏不开机了

拆屏,上电,发现大电流,这可用的是1200元买的精密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来修机,要想好的维修品质,必备精良的设备

拆下主板,福禄克万用表测试电池座正负极正向阻值均正常,未拍图,再测试PP_VDD_MAIN已短路了

看下点位图,此网络连接的点太多了,绿圈的位置就是万用表笔测试点

用烧机神器,无法烧开,原以为是个捡钱活,没捡到,啊哈哈~~(不是所有短路都可以用神器的,不然把整个主板都搞废了)

上维修佬的分层平台,分开主板上下层,测试发现是上层短路,即有CPU那块板,如要动热风枪须悠着点,下层OK

上松香大法,把怀疑的地方薰上松香烟,找个PP_VDD_MAIN网络比较大的点,夹电

来了,某处有颗电容上面的烟雾已熔化了,但不是PP_VDD_MAIN网络,看看上电前后的特写图

查阅图纸,此电容位号是C3391,通过一颗0.0025欧姆精密电阻(R3303)连接到PP_VDD_MAIN网络,充电IC输出的主供电

取下C3391,测试已短路,再测试主板,阻值恢复正常

再上分层台,贴合上下层主板,贴合后阻值会更小点

目测贴合完美,万用表测试无短路后,单板上电开机,熟悉苹果LOGO亮起了

完美进入系统

主板装入机壳中,前置与红外摄像头及点阵IC提前有保护起来,保护得做到位,装屏前注意要撕掉保护贴

装屏,清除干净内部

开机测试主板的各项功能均正常,主板已完美修复!

线束语:唯一缺陷是因后摄像头坏2X不能使用,经与坛友沟通基本不影响平时使用(正常打开摄像头默认的1X可以使用),不作更换修复。
看似很简单的故障,维修是很费时间的!码图码字也不易啊,不知不觉已是半夜凌晨了!

END

网友:
真是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A:
为什么这种电容都喜欢晚上坏呢。。。有台iPad mini也是,一觉醒来就不开机了,拆开发现也是类似这捡钱活,一个硬盘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种电容都喜欢晚上坏呢。。。有台iPad mini也是,一觉醒来就不开机了,拆开发现也是类似这捡钱活, ...

苹果的产品销量大,是产品总会有正常的不良率,比如0.3%或0.05%等等,没有任何电子元件或产品是100%良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种电容都喜欢晚上坏呢。。。有台iPad mini也是,一觉醒来就不开机了,拆开发现也是类似这捡钱活, ...

网络语言:只能中午用,早、晚会坏。我的老苹果6依然好用,比安卓好用多了。

网友:
维修佬和潜力的东西,一言难尽

网友B:
一直好奇 苹果的那个“ L ” 型的电池里面是啥样的,如果拆开,里面是连续的  “ 凹 ”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种电容都喜欢晚上坏呢。。。有台iPad mini也是,一觉醒来就不开机了,拆开发现也是类似这捡钱活, ...

因为晚上都在充电。这台XS是我家的,送修的时候黑屏不开机,连电脑没反应,但是有线无线充电都可以,想到双层贴合主板就头大,干脆送修。

网友:
水果手机电容太容易出问题了,呵呵~~~维修成本也很高啊

网友:
专业人士啊

网友:
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好奇 苹果的那个“ L ” 型的电池里面是啥样的,如果拆开,里面是连续的  “ 凹 ” 吗??? ...

那其实是两块电池

网友:
松香大法好

网友:
就喜欢看这样技术含量高的帖子

网友:
坛友福音,现在论坛里修表大师和修苹果大师都有了。

网友C:
之前有个修电脑的老哥视频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
哦对,发财电容

网友:
有设备就是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个修电脑的老哥视频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
哦对,发财电容

有发财电感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