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没忍住入手威克士WU130X裸机,比之前的WU130有改善

楼主(2022-01-04):
某音上看到威克士wu130升级款130X上市了,抚摸党表示没忍住直接某多入手,裸机200不到的,官方数据上貌似就是个扭力升级40,实际到手之后发现开关相比之前的130改善很多,手感跟132有的一比了,之前的130已出,也没法直接对比......夹头太丑,必须对其动手,直接换博世红圈小夹头,颜值瞬间上升一大截...

网友A:
我喜欢132裸机 可惜一直没降价

网友:
没想到黑色的设计也挺漂亮。

网友:
这是病,得治!!!

-------------------------

网友:
又发现一枚强迫症

网友:
不错不错 换上博世小红圈 前后呼应

网友B:
我买了WU131干活用,还挺顺手的。

网友:
哪里可以两百不到入手?

网友:
打了个寂寞。下边壳子上有码

网友C:
夹头好拆吗?我的130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夹头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头好拆吗?我的130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夹头拆下来

很简单,拧下螺丝,上粗一点六角扳手,短的一头上到电钻夹头上,电钻拨到反转,平放在水泥地上,扭力调到最大,多按几次开关夹头自己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132裸机 可惜一直没降价

我也想要132的裸机,但是裸机很少有,价格也挺忧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拧下螺丝,上粗一点六角扳手,短的一头上到电钻夹头上,电钻拨到反转,平放在水泥地上,扭力调到 ...

130就是这么干的,结果是水泥地刨了个坑,后来上了台钳和大扳手才拆下来,真害怕把齿轮箱拧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132裸机 可惜一直没降价

双十二京东第三方活动挺给力的,390裸机带箱,送批头套装、钻头套装,送wx128还是129的无电钻工具套装,我入手了,感觉算是好价了,闲鱼最低价裸机也在385左右。

网友:
和130有什么区别?只是换了个开关?期待拆解

网友(2022-04-23):
引用 楼主:
很简单,拧下螺丝,上粗一点六角扳手,短的一头上到电钻夹头上,电钻拨到反转,平放在水泥地上,扭力调到 ...

第一步螺丝,我就没拧下来

网友:
里面是不是和小凡的一样,没有霍尔电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WU131干活用,还挺顺手的。

你用的131是3功能钻,带锤的那个吧?用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131是3功能钻,带锤的那个吧?用的怎么样

还不错,有扭力自停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