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法拉电容板怎样用?都能怎么个玩法?

楼主(2022-01-04):
淘了两板法拉电容板,看着有说做启动电源的,可我接线没搞清哪是输入端哪是输出端?还有什么其它的玩法?

网友:
容量太小,没什么作用

网友:
你这咋拍的照片?  太模糊了,看看走线都看不清楚

网友:
做汽车启动?100F太小了吧

网友:
这电容太小,不能大电流放电。

网友A:
这种法拉电容是容量型(小电流放电),不是功率型(大电流放电)。一般用于电子设备断电后数据保存。
功率型超级电容基本上都是牛角型、螺丝型引脚

网友:
可以做手摇发电应急手电筒的电池,寿命几乎无限,看咸鱼上又买类似产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法拉电容是容量型(小电流放电),不是功率型(大电流放电)。一般用于电子设备断电后数据保存。
功率 ...

怎么看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是什么类型的?

直接看输出,是螺丝头的,很粗壮的一般是大电流充放,你这个跟电容一样的,是容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