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飞科FR5209衣物毛球修剪器

楼主(2022-01-04):
飞科FR5209衣物毛球修剪器外观

毛球储藏仓

两颗螺丝无卡扣很容易拆开

真够省的简直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刀头和网眼盖

刀头连接杆带个塑料小风扇,小风扇的用途是把修剪下来的毛球吹到毛球储藏仓

开关触片

开关触点

防清理赃物时误开机造成伤人的开关触点

防清理赃物时误开机造成伤人的开关触发顶杆,装上刀头网眼盖才能接通电源

点机是RS380,拍摄不到型号被挡着了

电池这玩意壳真迷你

电路板,垃圾到无语的傻充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拆得详尽好评。这玩意刮胡子也可以吧?

网友:
我家有一个杂牌的更差,不能充电,要用2节5号电池的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大号刮胡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得详尽好评。这玩意刮胡子也可以吧?

不行,会把肉也一起刮下来

网友B:
看看我这个 更没发看了。  拆了 打算换锂电的 ,电流大 普通的稳压芯片 不行。准备加三个二极管降压。

网友:
改3V1A电源了,永远不停电

网友:
我老婆买的用好几年了 电池还没坏 坏了再改

网友:
谢谢分享,和我好多年前买的一摸一样,用了一年电池就不行了,换成了两节镍氢,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耐用,然后就送人了,现在用的是一年多前买的杂牌,使用两节5号干电池供电,我换成了14500锂电池,很耐用,很有劲。

网友:
镍镉电池先用到电机不转,然后充电,避免记忆效应。早期镍氢好像也有点记忆效应。觉得麻烦改锂电池,电流大点保护板,4056充电板。

网友:
这玩意就是放大版的剃须刀,偶还有个更大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得详尽好评。这玩意刮胡子也可以吧?

孔太大肉很容易进孔被刮

网友:
和志高差不多了,还是米家去毛器好,用了1200毫安锂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这个 更没发看了。  拆了 打算换锂电的 ,电流大 普通的稳压芯片 不行。准备加三个二极管降压。 ...

单节1.2V电池换锂电有点猛,两节串联的会好点

网友:
我也有只,比较大

网友:
用来充镍铬也无所谓~

网友C:
我的是插电的,没有内置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插电的,没有内置电池。

带线不是很方便

网友D:
这玩意去毛球真的好用么?光腿神器起球了,用这个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去毛球真的好用么?光腿神器起球了,用这个好使?

可以的,我是没用过家里那位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