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18650电池截止电压和保护板

楼主(2022-01-04):
手里有一些笔记本拆机的18650电池,由于没有合适的电池保护板,一直没能使用板。在论坛了解到18650电池放电截止电压2.8v左右,目前手里的普通电池保护板截止电压为2.4,有过放的可能性。论坛里也讨论可以通过电阻分压或串二极管来提高放电截止电压,但也不是很方便。下面是目前手里的18650电池,红色3.7v,紫色3.85v

查了某宝,单片3.85v电池保护板的价格2元,放电截止电压3.0v,还不包邮。迟迟未能下手。
某天逛海鲜市场,发现有3.85v的电池保护板,放电截止电压3.0v,价格便宜。决定出手。和卖家了解下来,电池保护板是新电池上拆下来的,成色很好。正极输出还有单独胶套保护。不知道是不是还带了库仑计,比普通的保护板多了黑色和白色的元件。

为了测试保护电压,将保护板焊接到弥久的德赛电池上,取出耗电大户--感应灯。这个感应灯待机耗电非常厉害,一块电池一晚上就耗尽,进入保护状态。(手里有这款感应灯,吃豆豆感应灯,菜青虫感应灯以及东北兄弟的感应灯,目前菜青虫和东北兄弟感应灯正常使用,其他的不是不亮就是待机耗电非常大)

经过一夜放电,最终测得保护后的电池电压为3.23v,这个电压对于18650电池来说有点高,但也和放电电流大小有一定的关系。这个电压满足我个人的要求。充电截止电压以后用充电器控制,目前个人使用1879充电器。

最后收尾来一张我的万用表图片。这个万用表是我大学内部手工做的,插件手工焊接,有20年历史了。

网友:
看样子,我好像也买了同款

网友:
2.8v低压保护并不低,其实非常适合。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兄弟,发个链接过去看看

网友:
楼主说的2点4伏过放截止,是DW01等国产芯片,过充截止4点35伏偏高。选2点8伏到4点25伏,质量好点精工保护板。

网友:
保护板的过充过放保护是最后的防线,一般是先以设计产品的软件进行保护,如硬件保护早于软件保护可能会造成一些数据的丢失,如时间等,软件失灵的情况下再由保护板做最后的保护,所以过放的电压会低一些,过充的电压高一些,完全依靠保护板来截止充放电对电池的性能和寿命影响是很大的。

网友B:
东北兄弟
是哪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发个链接过去看看

聊天发给你了,看下收到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北兄弟
是哪家?

id是电子无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聊天发给你了,看下收到没

收到,感谢。

网友C:
我觉的一切理论都不如实际  我拆了一组电动车电池电压都差不多  电压低的当时丢了  充满电拆的 想挑好的组装电池组  去年双十一买的内阻仪  内阻分好了  由于没有点焊机就暂停   把电压正常 内阻60左右的给收音机用  没想得  收音机放电到 3.4v   充电就废了 充不满 只能充到4.12v  空置半天4.0v  最后3.8v稳定  后来试了 内阻37左右的  也有一样问题  坑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的一切理论都不如实际  我拆了一组电动车电池电压都差不多  电压低的当时丢了  充满电拆的 想挑 ...

这就奇怪了
是不是电池内阻的原因,或者电池本身有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奇怪了
是不是电池内阻的原因,或者电池本身有其他问题?

内阻是也算是正常范围的啊  我也很懵逼   内阻大100 的我还都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就奇怪了
是不是电池内阻的原因,或者电池本身有其他问题?

楼主,保护板尺寸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保护板尺寸多长

长度48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