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天能的锂电池内阻挺大 是不是废了

楼主(2022-01-04):
前几天元旦假期逛废品站撸了一块天能13串锂电池12ah,塑料盒破损,拆开测试了一下保护板坏了,测了一下,电池内阻挺大,是不是废了?6并的电池内阻居然16豪欧,还能不能用到电动车上啊?不能的话我也就不折腾保护板了没啥意义,天能的锂电池卖得很便宜是不是这玩意很差劲,我这个电池应该是19年的吧按理一天充一次的话也没循环多少次啊,不至于这么差吧,按理这个容量的电池组每天不会跑太多

网友A:
6并16毫欧,扣除镍片的电阻,单个电池的内阻应该超过60了,应该是废了,拆散看有没有好的,再重组吧

网友:
只能单节测量啦。

网友:
天能确实不行,还不如锰酸锂的星恒靠谱

网友B:
给你个参考:
给朋友买的星恒的48V12Ah,新的电池用放电时的压降计算内阻约178毫欧,换下来容量衰减到约一半的用同样方法测内阻约226毫欧。都是输出端,包含了保护板及线路的电阻。

楼主:
我今晚回去放电测试一下看,看看容量还有多少,只要电池不发烧就继续用

网友:
萌新想问问,正常的电池内阻多少范围内算正常啊?附近一个废品站经常有拆机的电池,想拿个表过去测一下买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参考:
给朋友买的星恒的48V12Ah,新的电池用放电时的压降计算内阻约178毫欧,换下来容量衰减到约一 ...

你这个新电池内阻也很大了。我的60V20ah铁锂电池一共20节,新的单节内阻1.8毫欧。整组不到40毫欧。用了几年旧了有几节2.5毫欧以上了,大多数还是二毫欧左右。

网友D:
电动车艹过的电池内阻都很大,本来js用的是杂牌电池组,标12ah的,实际2000mah4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艹过的电池内阻都很大,本来js用的是杂牌电池组,标12ah的,实际2000mah4并 ...

不不不,眼睛为实,真的6并,你看单节是2150毫安吧

网友E:
一般情况下,估计是有那么一组或几组有问题吧。可以拆开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下,估计是有那么一组或几组有问题吧。可以拆开检查一下

电池组没问题啊,目前发现就内阻大,每组之间电压都还基本一致

网友F:
给三四百w电机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
听说天能的锂电池挺垃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三四百w电机用应该没问题

这种电池组应该就是给小功率电机配的,估计这电池出厂内阻就比较大,保护板是配的15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新电池内阻也很大了。我的60V20ah铁锂电池一共20节,新的单节内阻1.8毫欧。整组不到40毫欧。用了几 ...

可能是测试方法不一样。放电压降法测的更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池组应该就是给小功率电机配的,估计这电池出厂内阻就比较大,保护板是配的15a的 ...

这内阻相当不错了,应该还能用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内阻相当不错了,应该还能用一段时间

内阻还不错?我测的是6并内阻16豪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并16毫欧,扣除镍片的电阻,单个电池的内阻应该超过60了,应该是废了,拆散看有没有好的,再重组吧 ...

有看点有点懵逼   如何计算的求解  顺便问下 电池内阻正常是啥数值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