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迈盛MS-602D开关稳压电源拆解

楼主(2022-01-04):
(图片)

网友A:
走90度角的人才。。。。。。。。。。。。。。。。。。。。。。。。。。。。。。。。。。。

网友:
这类电源见到的大部分都是变压器的,开关电源的比较少见。

网友:
估计开关电源的便宜,那种工频变压器的要贵不少

网友:
同样是3位数码管,面板部分怎么布局的,我现在的只有0.01a档位,不准,能不能拆下来看看,我改一下

网友:
2A电流有点小。

网友B:
lm723+开关电源方案

网友C:
好像可以改输出电流!

网友:
看上起体积完全能做小,顺便节省外壳材料。早期工频变压器,低压侧多抽头切换,避免线性电路过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可以改输出电流!

可以调到3A

网友C:
电路板上面好像是可以调到极限电流25A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走90度角的人才。。。。。。。。。。。。。。。。。。。。。。。。。。。。。。。。。。。 ...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别人云亦云;
我手头上的HP 50MHZ 的信号发生器和 500MHZ 带宽的泰克示波器主板上的线也是直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别人云亦云;
我手头上的HP 50MHZ 的信号发生器和 500MHZ 带宽的泰克示波器主板上的线 ...

得看是不是高速信号线,,不是高速的随便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723+开关电源方案

你熟悉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上面好像是可以调到极限电流25A吧

变压器上标的60V3A,再者板上还有三个电位器调电压和电流

网友E:
闲鱼上这样的成色,能多少钱收一个?正在考虑弄一个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闲鱼上这样的成色,能多少钱收一个?正在考虑弄一个学习学习。

140到手了,新的三百吧这台也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140到手了,新的三百吧这台也出

好的,回头淘  宝在对比看看

网友:
看着壳子里若大的空间就觉得不舒服。

网友:
这类产品一般都是采用LM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