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g41到底支不支持单面内存条

楼主(2022-01-04):
华硕P5g41,上win7了,想加根条子,没想到一搜索,都说这主板不支持单面条,于是把我的拆开看了一下,这是什么造型啊?

网友A:
既然搜了,为什么只看半句呢?别人说的的是 单面 4G 。。。至于真的假的测试后说话

网友:
主要看颗粒,单面4g就不用想了,应该也没有厂家选择拆rank吧

网友:
单面2G可以,单面4G不行,双面4G可以

网友B:
楼上的都说完了。。。CPU不换一个771吗?

网友:
应该是不支持amd专用条吧,asus官网有内存支持列表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搜了,为什么只看半句呢?别人说的的是 单面 4G 。。。至于真的假的测试后说话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CPU?

e34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都说完了。。。CPU不换一个771吗?

771怎么换?

网友B:
首先确认一下你的主板BIOS的CPU微码支持771的CPU,如果不支持得打补丁;然后去淘宝买个硬改好的771CPU,比如L5420(2.5G,4核心12MB二级缓存),二三十块钱就够了。整机运行Win7基本上就是飞起

网友D:
你和商家说是G41主板,商家就知道发什么内存给你,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和商家说是G41主板,商家就知道发什么内存给你,不用担心。

刚刚问了好几家都没有单面133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一下你的主板BIOS的CPU微码支持771的CPU,如果不支持得打补丁;然后去淘宝买个硬改好的771CPU, ...

这点问题对于你们内行人来说太简单了,可是对于我来说,不太好搞哦,论坛的一个朋友送给了我一个改好的X5260,到现在还放在一边

网友E:
楼主这么喜欢单面的?
老主板,2G的单双都可以,4G的买双面,兼容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么喜欢单面的?
老主板,2G的单双都可以,4G的买双面,兼容性好。

我现在是两g的单面,要装只能加装一个两g的单面,或者扔掉两g的单面装一个4G的双面,所以就搜了一下两g的单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两g的单面,要装只能加装一个两g的单面,或者扔掉两g的单面装一个4G的双面,所以就搜了一下两g的 ...

我只听说G41不支持单面4G的,没听说不支持双面4G(每面8个颗粒,一共16的那种)。
所以你可以再买一条双面4G,组成一共6G,不用扔掉什么。

网友:
G41不支持单面4G,想上4G得换双面的。主要原因是G41不支持单颗大于256MB的内存颗粒,单面4G由8颗512MB颗粒组成,所以不行,双面4G由16颗256MB颗粒组成,G41支持,需要注意不要买到AMD专用条。

网友:
我有退役下来的g41主板,刷好bios的,支持硬改771cpu,楼主要的话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