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蜗牛A款功耗还是有点高

楼主(2022-01-04):
星际蜗牛A款 功耗  J1900  4G ,接上四个盘,在45W 到  50多W,正常吗? 是不是电源损耗大?
之前我的1037U (用单DC12V)正常主板13-15W,直接带两个3.5寸盘,才不到时23w。

然后用蜗牛的电源,直接短接,上电自动输出,接上1037u,接上两个硬盘,比直接DC12V供电的功耗高,加个PCi转SATA 的2口,共四个口,接4个盘,也是快40~50多瓦。

你们的星际蜗牛 功耗多少,如果24小时开机,功耗还是有点高。

现在1135g7,当主力机一直开机才13W左右,性能也很好,挂一个USB3.0的2.5寸 4T盘 平时常用的就用常年开机的1135G7的4T就够了,
2个蜗牛,2个6T,2个3T,2个2T盘,还有2个空盘位以后扩展,共22T,现在不常用,就是有时备份,和存视频,和照片,。

网友:
硬盘功耗比较高,在意的话上2.5寸硬盘

网友A:
不谈性能说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谈性能说功耗?

J1900的性能比1037u强很多,,多耗电是很正常的

网友B:
蜗牛的电源,,除了祖玛的电源,,其他都是很垃圾的那种,,效能低,功耗也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蜗牛的电源,,除了祖玛的电源,,其他都是很垃圾的那种,,效能低,功耗也大 ...

效率低,能差个5%就不得了了。

大家都用一样的电路,能差多少?

一般的单管它激电源,就算换成氮化镓的,也提升不了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率低,能差个5%就不得了了。

大家都用一样的电路,能差多少?

祖玛是带主动PFC的,,还有几款是tl494半桥方案的,,这两个不是一样的,,况且tl494方案没有pfc。。。功率因数也相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谈性能说功耗?

这两个蜗牛A ,性能都很一般,放个高清都卡,只能当个局域网文件共享。

网友:
从没去关注过功耗,不过我电源换了个新巨的,差20w一年也就100多度电,数据丢了可就不是钱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谈性能说功耗?

蜗牛的j19有啥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蜗牛的j19有啥性能

比起1037还是有性能的,至少1080P毫无压力,25G的泰坦尼克号,4K的北京烤鸭也勉强能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蜗牛A ,性能都很一般,放个高清都卡,只能当个局域网文件共享。

我就看不惯你们这些空嘴白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看不惯你们这些空嘴白舌的。

误会,可能是我的实现方式有问题,单说性能,播放高清是没问题,这机器太大不好放客厅,没有高清输出线直接连投影或电视,我是通过投屏,用过几次,不怎么样,就没怎么投屏播视频。

网友:
我还有几台没买原装主板的,都是买p8400板子的,还有G41板子+E8400,放公司里了,也没在意功耗。

网友(2022-02-12):
这个功耗确实大了点。

网友D:
蜗牛4个硬盘B单,40W左右,不挂硬盘15W。

网友:
引用 网友D:
蜗牛4个硬盘B单,40W左右,不挂硬盘15W。

硬盘一般也就5-8w,
功耗也就25w左右,差不多了,
当然如果是旧手机,功能比这个还好,哈哈

网友:
没说什么盘啊?5400监控盘和7200企业盘差挺多的。

网友:
4个硬盘,四五十W不是正常吗?

网友:
用2.5寸硬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