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改装迷你充电小台钻,测试牙签1mm钻头打孔很稳

楼主(2022-01-04):
手里的大有老款电池可以发挥余热了。测试牙签1mm钻头打孔,很稳,电机转数在14000转,当年阿莫二号雕刻机的主轴电机。

楼主:
下次定做插座时一定要把开关位置留出来,我这次忘记了还是铣床开的槽

网友A:
这么稳,牙签上都能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稳,牙签上都能钻

嗯嗯,结构都是铝合金组成,加上是粗柄钻头,手持钻孔都会很稳的

网友:
牛啊,牙签上也能钻孔,可以,很稳啊。

网友:
都台钻了,为啥还要背个电池包!

网友B:
这饱经沧桑的手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饱经沧桑的手指

冬天只要做手工活就没办法保护好手指不开裂了

网友:
这个钻再配个小台钳就更好用了

网友C:
看来精度还很高,当然钻头也好非粗柄钻头就没这么稳了(我的显微镜小台钻还没试过在牙签上钻孔哈改天试试)看来有必要买一套粗柄钻头啦

网友D:
这个电池只见过大有一款有刷冲击扳手用,听卖家说那扳手电刷磨损很快。但电池应该是三星电芯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只见过大有一款有刷冲击扳手用,听卖家说那扳手电刷磨损很快。但电池应该是三星电芯的没问题。 ...

大有5728的配机电池,是有碳刷的设计,原始电刷很不耐用,换成米沃奇的含铜碳刷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精度还很高,当然钻头也好非粗柄钻头就没这么稳了(我的显微镜小台钻还没试过在牙签上钻孔哈改天试试) ...

可以先买一支试试看

网友:
同心度非常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先买一支试试看

我用0.8mm的普通钻头钻铁没点事钻头不会断精度应该还是可以的。我用的三欧B12钻夹头这个没您的精度高哈

网友:
个钻再配个小台钳就更好用了

楼主:
感谢楼上诸位大佬加分鼓励

网友:
老山东,我在B站上经常看你秀米沃奇博士的电池,你是大牛吧?

网友:
挺稳的,可以钻pc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