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有了解这种黑客遥控器的吗?

楼主(2022-01-04):
想破解DVD的区域限制,从度娘上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于是那梯子看了下墙外的网站,发现有这种破解的DIY遥控器

网友A:
无锁DVD光驱买一个就可以了,而且很多可以改区域,买哪种可以无限改的,不要买只能改几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锁DVD光驱买一个就可以了,而且很多可以改区域,买哪种可以无限改的,不要买只能改几次的。 ...

不是光驱,是DVD播放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光驱,是DVD播放器

山寨的DVD机不锁区,但有些碟必须有区才能放,不过以现在的标准看,540X480分辨率实在是渣的不行!

网友:
带红外功能的手机有差不多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锁DVD光驱买一个就可以了,而且很多可以改区域,买哪种可以无限改的,不要买只能改几次的。 ...

我记得一区可以播放其它任何区的。

网友:
    dvd 通用万能遥控器

网友(2022-02-24):
居然看不懂你们说的,是不是DVD播放器可以加密让光驱只能播放光盘的前面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