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拆修行车记录仪换个外置的电池

楼主(2022-01-04):
『X折腾』拆修行车记录仪换个外置的电池
简单的操作,没有进行全部拍摄,大概说说原理即可。
因为经常借用老师的车车开,所以自费买了一个前后双摄的行车记录仪。。

已经好几年了,电池鼓包,将屏幕顶起来后,小虫子被压死在外屏和液晶之间。
接口齐全,好像还可以支持GPS定位的

拆开,果真,电池鼓包了。。

大概看看电路板,挺简单的

电池还自带保护板

换个电池,就能正常充电了

断开充电线,也能正常开机使用
充电过程有显示红色的灯

充一半有了。

然后电池外置,贴在不影响使用的地方,现在又能愉快的工作了。

网友:
电池外置,也是容易鼓包吧

网友A:
我把电池直接拆了,不要了,有电池开不了机,没有电池反而能正常开机
无非就是关闭电源前几秒视频录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电池直接拆了,不要了,有电池开不了机,没有电池反而能正常开机
无非就是关闭电源前几秒视频录不上 ...

好像mp4视频文件,网上能找到绿色版修复软件,去掉运动相机电池测试断电,连接在电脑能修复视频,修好后画面有点出错,可能没声音等,编码有区别。mov等视频格式,不好修复,得找法拉电容等存电关机,不同厂家视频编码不通用,数码照相机有电池检测,没保护板无法开机。

网友:
只要你还是用这种软包锂电池怀孕就是最终的结果了。

网友:
普通电池一晒就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电池直接拆了,不要了,有电池开不了机,没有电池反而能正常开机
无非就是关闭电源前几秒视频录不上 ...

主要是上面的时间,如果遇到纠纷,万一需要时间那就很尴尬了。

网友:
可以自己组个,松下那个70C的,再加上保护板,成本很高的。。

网友:
不宜换大容量电池,夏天车里太热,容易出危险。

网友B:
车内最高温度会达到50-60度?

网友:
淘宝有专门卖耐高温记录仪专用电池,可以试试

网友:
用铁锂如何?

楼主:
铁锂电压不够

网友:
几F的法拉电容够用吗

网友C:
18650外置安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把电池直接拆了,不要了,有电池开不了机,没有电池反而能正常开机
无非就是关闭电源前几秒视频录不上 ...

没有电池能保存设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内最高温度会达到50-60度?

如果夏天不遮一下,估计还不止这个温度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8650外置安全!

18650最高耐温多少?不考虑性能,只考虑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电池能保存设置不?

时间保存不了,其他的不知道啊,也没设置啥,都是默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650最高耐温多少?不考虑性能,只考虑安全。

18650的储存温度不建议高于40度。正常的工作温度是-10-40摄氏度左右~ 温度过高会有寿命衰减的情况发生。 超过130度可能会发生爆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