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过年来了 歌奈A10充电宝拆解

楼主(2022-01-04):
像这种并联的充电宝估计。无论怎么设计,放几天都没电。

网友:
这种电池一般都是翻新的,,容量与自放电都很差,,漏电是很正常的

网友:
都是并联吧

网友:
能否设计个开关呢。公司停车厂道闸的遥控就垃圾的很,不关开关电池就只能用一个周。

网友:
先在电池端加开关,不用时切断,一星期后如果没电,大概是电芯自放电明显,需要充满拆分电芯,放置一两月找落后电芯。

楼主:
就是,有一种充电宝是一块dian电池的,就半年都不跑电,像这种很多节电池并联的早该淘汰了。因为并联会相互充放电,串联就不会。

网友(2024-07-23):
电池容量变化了,测量才能知道好与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