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莱克吸尘器28伏锂电池包 充了24小时还是红灯闪烁

楼主(2022-01-04):
我的艾莱克吸尘器没用过,组装上以后发现电池包没电,充了24小时还是红灯闪烁,让售后看了看说电池坏了,我自己拆开看了一下,所有电池才0.7伏不到,我怀疑电压太低开关管打不开,我就每个电池充了一下电,不知道能解决吗

网友:
是不是需要绕过保护板才可以?

网友:
先把每节充到3V以上并且电压相近,再充电一般就好了

网友(2023-02-24):
我有一个5窜的,电池0.5,我直接给每一个电池充到4.2,然后安装到机器上正常使用。由于没有充电器,没试能不能充电。

网友:
电压过低,保护了,以前都是单独充一下到3v以上就可以恢复了.

网友:
希望能修复

网友:
电池够戗了吧

网友:
电压过低保护了

网友:
估计没啥用了,即使修复了续航也不行了,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