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安卓手机资料备份到windows的NAS问题

楼主(2022-01-04):
各位:
如题:我搭建了个NAS,是windows server 2012 r2的操作系统(没办法,MCSE工程师,偏执狂)。

我自己用的是安卓手机小米8SE的64G版,容量不太够,几乎每年格式化手机。想在NAS主机上备份手机资料,确不知道要用什么软件好,各位大大有没有推荐?

另外,我局域网使用,看电视,没什么问题,想知道外网访问NAS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比如公网备份手机照片等资料,访问NAS共享看电影等。

有动态公网IP,有TP企业级路由器的动态域名转静态。ES文件浏览器还行,但只支持IP地址,局域网可以,公网不行。

感谢感谢!各位大大有没有推荐?

楼主:
比如通过公网,手机数据链接NAS,我把照片备份到NAS上,打开某个APP,随时可以调阅照片。

网友A:
手机装个支持 samba协议的文件管理器
回家里手工复制黏贴到 服务器共享

外网访问,用webdav协议最简单

网友:
我是在安卓上装了个FTP服务器,然后电脑上写个脚本,用wget读取ftp文件,对比不同的下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装个支持 samba协议的文件管理器
回家里手工复制黏贴到 服务器共享

内网的已经实现。用的SE文件管理器。

现在最麻烦的是公网访问。SE文件浏览器只支持IP不支持域名。

另外就是想随时随地备份手机照片等信息,我手机只有64G,几乎每年格式化一次。哎

网友A:
webdav 支持域名的
搭一个webdav 就是了,  apache 即可
windows 的 IIS 应该也可以
es浏览器应该是支持 webdav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bdav 支持域名的
搭一个webdav 就是了,  apache 即可
windows 的 IIS 应该也可以

又触及知识盲区了,感谢感谢。研究下。

网友:
你这MCSE怕是假的。。。ipv4 有内网穿透一说,省事的话 蒲公英 免费账号也能勉强用用。 ipv6远程看windows共享的电影可能的,如果smb服务连不上,任意简单web服务只要不用80端口就行(HFS, python 的 http.server)。至于照片备份,非要远程吗?当然楼上webdav还是可玩的

网友:
换个手机最好

网友:
我也想远程访问电脑中的文件,向日葵速度太慢,应该是经过向日葵服务器中转了一道的。而且不支持实时打开,只能先下载再用

网友:
支持,最好先换个手机

网友:
安卓最好办了,装个foldrsync,nas开ftp或者直接smb共享都没问题

网友:
至于看视频,说过多少次了,别用es这种几百年的方法了,视频大了都打不开,装nplayer,各种协议都支持

网友:
外网的话,自己买个域名,3年也就几十块钱,最便宜的。通过域名访问,然后手机开vpn登陆到你自己服务器,用foldrsync pro来同步就行。内网就直接用foldrsync pro同步就行。

网友B:
手机同步用微力吧,超级好用,有外网都可以端口映射远程访问。在外看视频基本都会卡,家庭宽带上传水管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同步用微力吧,超级好用,有外网都可以端口映射远程访问。在外看视频基本都会卡,家庭宽带上传水管太细 ...

搜啥啊?我试试

网友:
远程备份还没必要吧

网友:
微力同步 verysync

网友:
只是照片视频的话,好像也可以直接OneDrive,电脑那边自动下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