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齐心S330 碎一点点就停机,~忧郁啊~

楼主(2022-01-04):
办公室一台齐心S330碎纸机,故障现象是只碎一点点,然后就自动停止,反转一直有效,百度说是主板问题,发论坛里让高手指点指点,具体是主板哪个原件坏了。

网友:
开局一张图,难猜或,起码你的会万表测量几个关键点电压

网友:
先把Cbb电容换了

网友:
公司有个碎纸机,传感器故障!

网友:
不是机械组件轴孔磨损后造成电机负载超过限制停机?

网友(2025-04-06):
我的碎纸机是S333,电路板跟S330一样

网友:
故障现象跟你的一样,故障现象是只碎一点点,然后就自动停止,手动反转有效,拆下来后换了LM358,换了继电器,换了红外发射、接收管,故障依旧。检查拆换的元件都没有问题,又原路装上。最后发现阻容降压电路的电容有问题,供电电压只有6V,换了电容后电压恢复正常,装回板子后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