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简易的led测试仪

楼主(2022-01-04):
  在油管看到一个印度人做了款led测试仪,其实做这个led测试仪的非常多,各元件参数也都不太一样,之前跟土耳其人做的一款阻容降压的老是烧灯珠。于是重做了这款,发现非常好用,也不烧灯珠。具体材料只需1、一个整流桥;2、一个共模电感滤波线圈;3、一只10K 5W电阻;4、一只5A保险管。具体电路非常简单,电阻和保险管焊接于线圈一侧,线圈另一侧焊接在整流桥输入端,也就是中间两只引脚,整流桥正负极输出可接旧万用表表笔用于测试。从单个灯珠到灯板均能点亮,非常好用。并接万用表就能知道灯珠或灯板的电压,空载电压比较高,不要用手触摸。更极致的做法是一个整流桥加一个10K电阻,电阻仍接于输入端,一样可用。

网友A:
5A保险?500毫安都嫌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A保险?500毫安都嫌大吧!!!

应该是没找到小的吧!

楼主:
依葫芦画瓢,测试成果:

网友:
印度人和土耳其人都是哈士奇

楼主你的电路有点咖喱味

网友:
这个220VAC的电路太危险了,虽然有5A的保险和10K欧姆的电阻,用手碰一下,还是要麻一下的,增加一个隔离变压器会好一点。

网友B:
很实用的工具,操作时需注意安全,这是可以直接短路的测试电源,因电流不大,对测试器件是安全的,测试电压处于自动适应状态。

网友:
徒手操作多了,免不了会触碰到各种裸露区域,非隔离的,比较危险。
以前视频上多看到一个印度小伙做各种电子实验来科普,什么老虎钳带电剪电线、高压电整流后电解电容反接等等,搞忘叫什么了,现在想看看,不知道怎么找了。

网友:
非隔离高压的总感觉不踏实,应该用隔离低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实用的工具,操作时需注意安全,这是可以直接短路的测试电源,因电流不大,对测试器件是安全的,测试电压 ...

对,只要不触摸两表笔,已上成品照

网友C:
还是觉得电蚊拍改的又安全又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觉得电蚊拍改的又安全又方便

电蚊拍的电路来一个学习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觉得电蚊拍改的又安全又方便

电蚊拍的也一样,还容易烧灯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蚊拍的电路来一个学习学习啊

论坛里就有,就是去掉电蚊拍的倍压电路,整流后通过电阻分压用来测led,电蚊拍损坏很多都是高压电容击穿,其他部分都是好的,加两个限流和分压的电阻就行

网友E:
我咋看这电路图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咋看这电路图怪怪的。

他后续还加了个电压表,我省略了

网友F:
指针万用表10K档,就可以测啊,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就有,就是去掉电蚊拍的倍压电路,整流后通过电阻分压用来测led,电蚊拍损坏很多都是高压电容击穿 ...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指针万用表10K档,就可以测啊,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用于测试灯条灯板具体哪个颗粒损坏,特别是电视背光、灯珠或灯板灯条电压(万用表配合)等非常好用。

网友:
整流桥是不是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