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骑大师的充电器,能改成普通的充电器使用吗?谢谢大家。

楼主(2022-01-04):
如题,测量没有输出,但是看输出端有一根细线引了出来,不知道什么原理,求懂得大神帮忙看看怎么改成普通的充电器使用。

网友A:
细线接保护地的 没啥用 ,细线接保护地的 没啥用 ,细线接保护地的 没啥用 ,细线接保护地的 没啥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线接保护地的 没啥用 ,细线接保护地的 没啥用 ,细线接保护地的 没啥用 ,细线接保护地的 没啥用 ,{:01 ...

谢谢,我没说清楚,这个输出插头里面有一根细针是和这根细线连着的,要是细线是接地就太好了,我明天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路边见到一美女,大伙看看能不能改成我老婆?再来两张背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线接保护地的 没啥用 ,细线接保护地的 没啥用 ,细线接保护地的 没啥用 ,细线接保护地的 没啥用 ,{:01 ...

今天试了,不充电,看来这根细线是激活充电的,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B:
试试细线接0V呗.另外有晶闸管的话还得接电池才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细线接0V呗.另外有晶闸管的话还得接电池才有输出

谢谢,我是小白,您的意思是把细线接线路板上某个位置的0v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是小白,您的意思是把细线接线路板上某个位置的0v吗?

输出黑色线就是0V,跑一下电路再确定好一点,没有电路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黑色线就是0V,跑一下电路再确定好一点,没有电路不好说

谢谢,我试试吧!

楼主(2022-02-14):
直接接冷地没用,这根线经过电阻二极管最后通过一个TL431接到了光耦,还和其他有关联,看来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