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公司角落找到一个平衡车~拆开看看

楼主(2022-01-04):
   公司角落找到一个不知名平衡车,不知道是哪个员工的小孩来玩的时候放这里的。没有带回去,听老员工说都放了3年了。
拆~!
全貌

10串2并的 18650电池

蓝牙播放器

每一测电机旁边都有两个光电传感器

脚踩上去后橡胶挡板会凸起,会遮挡光电传感器

光电传感器

网友:
可以试试了

网友A:
修好了吗,手机下载APP可以试试。

网友:
3年,电池不行了吧,换了电池还能玩

网友B:
看起来还可以,换个电池试试看

网友:
4400毫安容量有点小了,换新电池又是满血复活了。

网友:
我也拆了个一样的板子  大板子是主板/驱动板  俩小板子是陀螺仪+stm32进行处理然后输入到主板  左右两路是分别控制的  但是那4个脚踏检测传感器好像是缺一不工作

传感器小板那一堆三极管是控制灯的    蓝牙那个有三根线 试了其中两根就可以工作了   另外一根是和主板通讯了  可以实现低电量报警播放

    看咸鱼 有人把航模接收机接到这个主板实现遥控  有哪位大佬研究出来玩玩?

网友C:
估计电池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电池饿死了

测量电压有12V左右

楼主:
又放那里了,难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还可以,换个电池试试看

又放那里了,难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手机下载APP可以试试。

这玩意还能下载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