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再发盒装巨人汉卡 M-6403

楼主(2022-01-04):
1989年,史玉柱拿着自己凑的仅有的4000元钱,给“计算机世界“打电话,想做一笔交易:“计算机世界”给
  他花费了9个月心血研制的“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统软件”做广告,但是要求是先打广告后付费。这一赌博式的做法,
   居然在四个月后使史玉柱成了年轻的百万富翁。靠卖“汉卡”,史玉柱在4个月便取得了超过100万的营业收入,这可以
   算得上是史玉柱的“第一桶金”。史玉柱随后推出M-6402汉卡。 1991年,巨人公司成立,推出M-6403汉卡。

最近收到的说明书刚好配一套

下面的图是从网上找的,我没有实物

M-6401汉卡

M-6402汉卡

当时巨人集团在杂志上刊登的M-6403汉卡广告

史玉柱的三次创业传奇

网友A:
直到2010年,SAP 客户端输出到 HP打印机 还要额外买USB字库。为了这个双字节显示问题至今还经常看到乱码。。。

网友B:
前不久看电视剧《启航》,第一集就是几个大学生手工焊接一些元件造个汉卡来卖,关键芯片没货了,主角把全桥整流改半波整流,省两个二极管给解决了,这也能行?

网友:
史老板最近怎么没有消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不久看电视剧《启航》,第一集就是几个大学生手工焊接一些元件造个汉卡来卖,关键芯片没货了,主角把全桥 ...

省下来的二极管能当芯片用?

网友:
由此可见广告的重要性,几乎决定了成败。

网友:
脑白金是这家伙的??我这才知道捏

网友C:
汉卡,有听说过没见过。另外还有听说过解压卡,专门用来在电脑上播放视频的。

网友D:
其实就是一个几百K的ROM 。  8088处理器通过ISA总线去读ROM 的点阵数据,解决当年软盘容量小速度慢的问题
这个唯一的加密,就是那个GA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不久看电视剧《启航》,第一集就是几个大学生手工焊接一些元件造个汉卡来卖,关键芯片没货了,主角把全桥 ...

汉卡咯构造哪里来的整流电路啊,pc机里面已经提供了12v和5v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一个几百K的ROM 。  8088处理器通过ISA总线去读ROM 的点阵数据,解决当年软盘容量小速度慢的问题
...

rom也是可以加密之后在写入的吧,然后gal解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汉卡,有听说过没见过。另外还有听说过解压卡,专门用来在电脑上播放视频的。 ...

小影霸的isa解压卡我这里都还有一张,之前还玩过,解码效果可比超级解霸之流要好多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到2010年,SAP 客户端输出到 HP打印机 还要额外买USB字库。为了这个双字节显示问题至今还经常看到乱码。 ...

因为SMARTFORMS 上传时候使用的GB18030-2005字符,而windows 对txt 根据系统时区自动使用是GBK。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SMARTFORMS 上传时候使用的GB18030-2005字符,而windows 对txt 根据系统时区自动使用是GB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