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比亚迪s6减震器漏油自己动手更换

楼主(2022-01-04):
快7年的车了,前几天把轮胎换位看到右后减震器有漏油现象,但是过烂路减速带都没什么异常,但是不知道哪一天油漏光就不好说了,于是网购一根自己换吧,趁着最近20度的天气,不冷不热刚刚好。

单个减震器快10公斤重了,型号是S2915。
准备工具如图,因为没看教程,缺一个内六角,后边走了不少弯路,浪费了时间。

车停好,拉紧手刹,千斤顶摆好位置,举起来。开始拆轮胎,自己买的朝阳su318,跑了2万公里感觉还不错

21的套筒加扭矩扳手轻松拆下。
下面就可以拆减震器了。

全部一共7个螺丝,车内3个,拆的时候最好用磁性套筒或者准备一块磁铁,防止螺丝掉到内饰里面。车外4个,2个固定减震,1个固定刹车油管,还有最上边1个固定平衡杆,此处螺柱要用内六角,要不然螺丝跟着转,因为内六角孔被泥沙堵住了,搞得我没发现,折腾好久。

注意要把油管搞到一边去,别被减震砸断。

旧减震轻松拆下。

最后再依次装上就好了,一个人挺吃力,要压下平衡杆,对螺丝孔,上螺丝。
完工试车,这几天跑了几百公里没啥异常。谢谢观看
有群友问要不要做定位,我觉得没必要,大部分车都是只有前2个轮子拉杆负责调整,如果不放心换完可以做定位。再者说车身负载均衡出厂已经设定好了,一个乘客或多个乘客没影响,像我这车90%都是自己一个人开,然后72升油箱也是在左边。当时更换减震的时候,特意在减震不受力情况下做了新旧弹性对比,并没有感觉到差异。
因为我的减震是防尘套开裂,液压芯漏油所以换了减震器总成,省事。单独换液压芯也是可以的,省钱。后边有空我会把旧减震弹簧拆下来备用。
近7年车龄,全部是临海露天停车,像我上班的停车场距离海边只有200米,空气中盐分含量大。7年除自然老化磨损外,就换了一个后视镜的光敏二极管和一根避震器。和奥迪Q5撞了,追尾过大众宝来,经历过多次台风。总的来说质量还可以,只是前期造的车身覆盖件模具精度不好,媳妇的宋Max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平时能自己动手保养的,都是自己搞定,唯一不爽的是机油滤芯在发动机下边,这个需要到修理店花钱。

原车的底盘装甲还算完整,我自己喷的2年就掉光了

网友A:
不用换一对吗?

网友:
我换的时候师傅让换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换一对吗?

实际上没影响,不跑偏

网友B:
原车弹簧不换掉也可以

网友C:
这车质量怎样?

网友:
号称公路坦克,你还问质量怎么样?

网友:
看楼主拆得很轻松呢。

网友:
感觉换总成很好换的哇

网友D:
还有个问题,换了减震不需要做四轮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问题,换了减震不需要做四轮定位?

SSSS说不必要。 只有动了副车架才需要。

网友E:
不错,螺丝有防松的吗?就怕行驶途中散架

网友:
楼主还穿了安全鞋,果然是专家

网友F:
前年在修理店换过, 工费70一个,我买的是不配弹簧的,没有设备自己应该搞不了,这种带弹簧总成价格和质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年在修理店换过, 工费70一个,我买的是不配弹簧的,没有设备自己应该搞不了,这种带弹簧总成价格和质量 ...

单独换液压芯需要拆弹簧工具,一个人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螺丝有防松的吗?就怕行驶途中散架

原车没有上螺纹胶,怕不放心可以点一点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车弹簧不换掉也可以

是的,因为我的是防尘套也开裂了,索性一起换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车质量怎样?

快7年了,都是露天停车,除自然老化外换过一个光敏二极管。

网友:
我的7年多了,主驾侧行驶异响,昨晚上打开引擎盖,单独按压主驾侧确实响,副驾侧不响。也准备网购自己换

网友:
我的左前减震也漏油了,也该换了,上次去一个修车店问了下就换一个左前减震就要500块的,嫌贵就没换,现在开车也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