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燃气灶还在用1号电池

楼主(2022-01-04):
能用1号电池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以前还有手电筒收音机什么的可以用,现在就剩下燃气灶了,记得以前燃气灶是不用电的,现在要求有自动断气功能,都要有供电才行,为什么燃气灶厂商能统一都用1号电池?

网友A:
容量大,容易购买。

网友B:
我改成锂电了。用一个废弃的充电宝,改一下电路,用4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容量大,容易购买。

容易购买吗  我好久没有看到大电池有的卖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容易购买吗  我好久没有看到大电池有的卖了呢。。。

来农村看看。居民区周边的小店都有!你周边看不到开口问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容易购买吗  我好久没有看到大电池有的卖了呢。。。

现在小卖部都有这玩意卖了

网友:
有那种5号电池转1号电池的转换筒,可以装1个5号电池代替,不过肯定没有1号电池耐用,毕竟容量差距较大,也可以装2节5号电池并联,跟1号电池就差距不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改成锂电了。用一个废弃的充电宝,改一下电路,用4年了。

我也想改,可记得有人说单节电池中间引出什么检测之类的,那样就不仅仅是串联了,当时研究了半天没法拆开看,也许自己没找到螺丝

网友:
因为燃气灶够大,不在乎电池大小。

网友:
如果用5号电池楼主你换的更勤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改,可记得有人说单节电池中间引出什么检测之类的,那样就不仅仅是串联了,当时研究了半天没法拆开 ...

燃气灶用3v电压,我用充电宝电池加一个二极管降压,比原来电压高一点,反正用起来没问题,点火能量大的多。以前需要经常换电池,现在一年也就充几次电而已。

网友:
转筒,两节五号并联,两年了都没换过。

网友:
谁告诉你的 自动熄火功能需要电池  有感应针和电磁阀 不需要电池一样能自动熄火

网友:
肯定有一项安全吧

网友:
燃气灶够大用1号电池性价比更高

网友:
简单省事,反正花钱的是用户,要是用锂电,万一出事了,厂家还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燃气灶用3v电压,我用充电宝电池加一个二极管降压,比原来电压高一点,反正用起来没问题,点火能量大的多 ...

一节3块钱用一两年, 没必要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改成锂电了。用一个废弃的充电宝,改一下电路,用4年了。

1节一号电池用四年,没必要改锂电,锂电放四年死得也快

网友:
早年燃气灶用的是压电陶瓷点火器,后来加电动气阀门,才改成用电池的,如今也是没汽阀的用一节,有汽阀的用二节一号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1节一号电池用四年,没必要改锂电,锂电放四年死得也快

带熄火保护的需要两节,耗电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