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18V充电器改变识别脚可以给20V电池充电吗?

楼主(2022-01-04):
手里有18V充电器,有20V电池。观察了一下18V和20V充电器 正负极位置相同, 识别脚位置不同, 改变一下18V充电器识别脚位置是不是可以给20V电池充电了?

网友A:
东成18V不就是5串吗,按3.6X5=18算,至于你说的20V电池应该也是5串吧,只是标注方式不同吧

网友:
东成还是算了,东成家的东西,抄袭人家的比较多,产品线通用性很差,看着一样,但是不一定能用。

网友:
我就是直接在识别脚和负极之间接了一个20k的电阻,就可以输出电压给牧田款电池充电了,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不过我在充电器上加了个自己做的航插转dc接头,电阻加在航插插头那里了。
你的电池如果不是必须有识别脚信号才能充电,充电器那里加个电阻应该可以用。

网友:
大艺的东成的,改下温控插脚,都可以用,

网友B(2022-04-27):
改识别脚位有用吗?

网友(2023-06-05):
引用 网友B:
改识别脚位有用吗?

不用改,直接用可调电源输出21V 0.5--2A限流充电就是了。直接插电池的两边脚。

网友C(2024-08-21):
引用 网友A:
东成18V不就是5串吗,按3.6X5=18算,至于你说的20V电池应该也是5串吧,只是标注方式不同吧 ...

同样串数,锂电不一样,有的单个满电3.6v 整个电池包18v。有的4.2v电池包21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样串数,锂电不一样,有的单个满电3.6v 整个电池包18v。有的4.2v电池包21v ...

哪有满电3.6v的锂电池?18V和21V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标识的是满电电压4.2V X 5串=21V,一个标识的是标称电压3.6V X 5串=18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有满电3.6v的锂电池?18V和21V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标识的是满电电压4.2V X 5串=21V,一个标识的是标称电 ...

磷酸铁锂电池,是一种使用磷酸铁锂(LiFePO4)作为正极材料,碳作为负极材料的锂离子电池,单体额定电压为3.2V,充电截止电压为3.6V~3.65V

你可以上百度查查。

普通的锂电是三元聚合物锂电池,是指正极材料使用镍钴锰酸锂(Li(NiCoMn)O2)标称电压3.7V 工作电压3.6~4.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磷酸铁锂电池,是一种使用磷酸铁锂(LiFePO4)作为正极材料,碳作为负极材料的锂离子电池,单体额定电压 ...

磷酸铁锂电池我知道啊,但这一般都是用在汽车上的啊,电动工具还没见过用这个的,不是都用的三元锂电池吗,有没有实例哪家用的磷酸铁锂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