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接口TP4056充电源模块板输入短路

楼主(2022-01-04):
    网购两片TYPE-C接口TP4056充电源模块板,测试发现TYPE-C接口输入端短路

第二片也是同样故障

看外观正常

经排查系TYPE-C接口Vcc引脚与外壳连锡所致

简单测试正常

网友:
短路输出还正常这么牛啊

网友A:
老哥这个好迷你,我这个比较胖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这样的 当时买了5个 一个短路的

网友:
买过不少模块 从来没有测过 还会短路

网友B:
也有两块这种板,貌似这种充放一体板截至电压有点低2.5v,不知道能不能改,很多电池放电截止电压标2.7v

网友C:
估计出厂都没测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估计出厂都没测试过~

看着像贴片机定位有问题,把母座怼的位置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贴片机定位有问题,把母座怼的位置不对了。

我觉得还是焊盘设计过长引起的,应该预留一定公差~

网友:
看来收到货之后 ,仔细检查一下,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D:
这板子充了一定程度会不会红蓝两个LED狂闪?我仅有的一块就会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老哥这个好迷你,我这个比较胖

就不给你回复的机会爱咋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不给你回复的机会爱咋咋地

我来看看倒底能不能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充了一定程度会不会红蓝两个LED狂闪?我仅有的一块就会这样

红蓝交替闪是电池问题,电池存不住电了,充满后转蓝灯,结果电池漏电掉电压,芯片又开始转红灯充电,如此循环。如果输出电容是个mlcc,一般容量比较小,空载的时候也会交替闪,这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两块这种板,貌似这种充放一体板截至电压有点低2.5v,不知道能不能改,很多电池放电截止电压标2.7v ...

dw01都是2.5,你可以选择hy2113系列改,如hy2113-kb5b,放电检测电压2.8伏,恢复是3v

网友B:
能力有限改不了呵呵喜欢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力有限改不了呵呵喜欢现成的

手把手,超级简单

网友B:
把dw01换成hy2113系列,如hy2113-kb5b就可以吗,为什么这些商家不直接做成hy2113系列

网友:
同款万用表,坏好几个了,目前最后一个在杂物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dw01换成hy2113系列,如hy2113-kb5b就可以吗,为什么这些商家不直接做成hy2113系列 ...

因为商家要做各种口味的呗!有麻辣的,有清淡的,有鲜香的。你喜欢吃干的就有人喜欢吃稀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