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求助热心人:随身wifi 高通210 毁坏了esim卡 连不上网络

楼主(2022-01-04):
高通210随身wifi,搞坏了esim卡,插了移动卡,能识别卡,就是无法上网,请教什么原因,esim卡是用磨机暴力破坏的

网友:
这个样子你不打算上锤子吗?

网友A:
看样子没接天线?

网友B:
把你这个配置面板的app分享一份出来,再拍个清晰一点的图,我给你跑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这个配置面板的app分享一份出来,再拍个清晰一点的图,我给你跑线路。 ...

请问啥叫配置面板的app啊?

网友C:
都能识别卡,感觉最有可能的是,板子可能让你磨断线了,真的无解了,别折腾了

网友:
不是高通210吗?你用ARDC连电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没接天线?

核对了下 天线就是外壳上的软天线了 接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能识别卡,感觉最有可能的是,板子可能让你磨断线了,真的无解了,别折腾了 ...

好的 不折腾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这个配置面板的app分享一份出来,再拍个清晰一点的图,我给你跑线路。 ...

不折腾了 还是感谢热心的能人 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系统的一般可以切换sim的,暴力硬解,得不偿失

网友:
会不会是把线路切坏了?

网友:
可以换个电信或联通卡试试

网友:
那个贴芯片堆锡是可以拆的下来的(最好是风枪)  堆锡之前注意拍照  免得不小心弄丢电阻    你这 ·····

网友:
这种场面还真的没见过,大概率是把线路磨烂了,或者短路了。

网友(2022-04-03):
哪个大神知道这个款的sim卡切换密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