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苏泊尔C21-SDMCB52电磁炉不通电

楼主(2022-01-04):
苏泊尔C21-SDMCB52电磁炉插电无反应。拆开电磁炉发现,保险烧断,测量igbt:H20R1353短路,Q1Q2贴片HY3D、Q3贴片HY4D和IC101QB2226SP损坏,更换上述元器件后电磁炉修复。

楼主:
修好能使用了

网友:
坏了这么多元件

网友:
IGBT烧了后一般那几个贴片驱动三极管都要换

网友:
管子击穿后驱动很难幸免

网友A:
8050 8550的驱动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50 8550的驱动管吧。

8050就是hy3D,8550
就是hy4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