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家的锂电钻和手电钻保养怎么选择锂基脂?

楼主(2022-01-04):
手电钻换了齿轮轴,想顺便保养下,在TB买了瓶昆仑二硫化钼2#锂基脂(分装),收到后感觉太稀了。现在不知道买那种的了,只能到论坛求助大家,大家保养工具都用的什么锂基脂,求推荐下,(最好锂电钻和手电钻都能用)

网友A:
2号已经够粘了。最近买了卖家号称米沃奇原厂油 感觉还行 38块500克。

网友B:
换新的,特别是国产的充电钻,二三十  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的,特别是国产的充电钻,二三十  一套,

手里都是牧田,得伟,博世,没有国产的。国产的保养,锂基脂随便就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号已经够粘了。最近买了卖家号称米沃奇原厂油 感觉还行 38块500克。

我买的是分装,怀疑买到的不对号,粘稠度跟牙膏似的,应该比牙膏还要软点,等我明天拍个照,上传上来

网友C:
淘宝搜,这个就是给锂电钻厂家直接供货的,问客服就可以,不要乱加油,二硫化钼加了会腐蚀电机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这个就是给锂电钻厂家直接供货的,问客服就可以,不要乱加油,二硫化钼加了会腐蚀电机轴承, ...

不会的,现在好像得伟,米沃奇等这些大牌子的高端货,出厂用的就是二硫化钼锂基脂,我的得伟701原厂用的就是二硫化钼锂基脂,二硫化钼锂基脂里面的硫对铜有腐蚀,电机轴承不是铜的,没影响的。

网友C:
真正的锂电钻用的比瑟奴的润滑脂,800多一公斤告诉你你也不会买,我都问过厂家了,全合成润滑脂,不懂不要说,我就是修理工具家电的,什么大厂用的二硫化钼润滑脂,锂电锤用的是齿轮润滑脂全合成,锂电钻用的是行星齿轮润滑脂全合成,电动扳手有全合成半合成的,都是专用油,自己多看看,说的还挺有道理无刷没有铜,没有铜线圈你的电钻会转,什么锂基脂,锂基脂是矿物油粘稠阻力大,汽车上用的,我的威克士扳手加了美孚润滑脂发热异响漏油,后来换了原装油好了,也可以用专用扳手润滑脂保养,

网友:
用了这么多年,没保养过

网友:
用的都是便宜货,就用修自行车那里用的黄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正的锂电钻用的比瑟奴的润滑脂,800多一公斤告诉你你也不会买,我都问过厂家了,全合成润滑脂,不懂不要 ...

润滑脂流到线圈上了这个状态就用不着保养了,再说了也是漆包线

网友:
同问,保养也不知道用什么润滑油

网友:
电钻里边有两种油不一样的

楼主:
下来准本入手美孚XHP222,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没漏油的话根本不用保养,平常根本就用不到齿轮寿命,驱动坏的一般都比机械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来准本入手美孚XHP222,看效果怎么样

美孚假货太多,建议京东自营入手保险点

网友:
用的国产便宜货,坏了就买新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保养

网友:
大家需要润滑脂可以根据图片上的公司名称去某宝搜,就能找见,我是专业修理家电的,有电工证,家里的润滑脂有十几种,美孚MP,222,塑料齿轮润滑脂,NSK润滑脂,防水硅脂,洗衣机吊杆阻尼脂,通用2号锂基脂,3号锂基脂,电锤气缸润滑脂,电动扳手润滑脂,长城高速主轴润滑脂,这些都是专用的,就是修理洗衣机都得用好几种润滑脂,汽车上分类更多,为什么喜利得电锤100个小时保养一次,国产电锤多久保养,缺了油再加,喜利得保养是换油,喜利得电锤24小时轮流干不发烫,国产的没法比,

网友C:
得伟工具润滑脂就是这家公司供货的,不懂得装懂,我早就用美孚润滑脂试过了,电动扳手里流的到处都是,后来用的扳手专用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伟工具润滑脂就是这家公司供货的,不懂得装懂,我早就用美孚润滑脂试过了,电动扳手里流的到处都是,后来 ...

严重怀疑你是店家的写手,我的交流手电钻换齿轮用的美孚MP(博世授权维修店用的也是美孚MP),也没发现到处流,到处流是你加多了,还修理电动工具呢,会修和懂修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