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玩具电机的维修

楼主(2022-01-04):
孩子拼插玩具的电机,电压9V(6节5号电池),开始发现电机无力,转不动,以为是轴承与轴之间有灰尘,或者电线接触不良,结果拆开后,都不像,把电机外壳换了个新的电机也不行,内部换向器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接触应该也比较良好,就是通电后,如果能正常转(有时没动静),用手捏住,再松开,电机就不转了,手动转转轴,也没有什么阻力,但是电源线,电压就降到很低了(说明电源线没有断路),估计是短路原因。可是电机就是不转。另外也发现吧9V电源接在正常的小电机上(平时都是i3V使用)也是一点动静没有,按我的理解这种电机,只要不烧毁,接多大电压直流电都可以转,只是电压高转速高,发热大,甚至烧毁,可是本次却发现不是这样。有谁了解情况给说说怎么办

这是拆的两个之前的电机。这些接9V不转,3V就转。左边的这套,硅钢比较少,外壳内的磁体磁性也比较弱。右边这个有点年头了,质量还可以。

本来拆开了,后来见电机转了,安好后,又不转了,里面有减速齿轮,阻力比较大。

网友A:
请先检查9V电池,在接电机后,有没有9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先检查9V电池,在接电机后,有没有9V?

这个可以上“走进科学”节目了。

网友C:
首先,电机就是3V的,9V供电的话,线路板上应该有降压模块,别在电机上找毛病,这种电机只要接3V转,那就是没坏,

网友D:
9V不转3V转,明显这个9V电源有问题,要么线,要么开关,要么电源本身。
楼主说不转的时候9V电源线电压降到很低了,这更说明了这个问题。
楼主可以试试其他的9V或者12V电源转不转,比如路由器的电源。如果转的话就是电源、开关或者线路的问题了

网友:
有一节电池是废品了吧!

网友E:
其实这类电机3-12伏通用,借钱15伏都没问题,可能火花大点

网友:
头痛医脚吗?

网友F:
9V电池有问题了吧

网友G:
换向器和电刷接触不良。换向器都磨出槽了。130电机几毛钱一个,买个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先检查9V电池,在接电机后,有没有9V?

电源是自带的电池盒,等抽空再检查一次连线,或者换个开关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上“走进科学”节目了。

对呀,本想这个这是个很简单的电路,结果这么诡异。主要还是自己技术不精,还得多查查,多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电机就是3V的,9V供电的话,线路板上应该有降压模块,别在电机上找毛病,这种电机只要接3V转,那就是 ...

这电机本来就是宽电压的,9V是没问题的,电源上没有降压,就是6节电池串联的,然后加个开关换向。可能是线路有这折断?抽空换个线和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9V不转3V转,明显这个9V电源有问题,要么线,要么开关,要么电源本身。
楼主说不转的时候9V电源线电压降到 ...

抽空在换个开关电源和线路试试。确实不太应该是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类电机3-12伏通用,借钱15伏都没问题,可能火花大点

我也这么认为,所以觉得有点诡异。等好好查查连线和电源,也可能连线有断点接触不良,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9V电池有问题了吧

等好好查查连线和电源,也可能连线有断点接触不良,没发现。

楼主:
中医经常这么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向器和电刷接触不良。换向器都磨出槽了。130电机几毛钱一个,买个换了吧。 ...

目前看不太像电机问题。再好好查查电源和接线。

楼主:
今天终于有时间收拾它了。用外接电源接电机,电机正常,用外接电源接电池盒正负极,电机又是老毛病,所以确定是电池盒的问题,拆开电池盒

上面主要是一个JK110(应该是快恢复电阻吧,11欧?)还有一个标S4,百度说是肖基特二极管,还有一个发光二极管以及他的限流电阻272。万用表二极管档分别测S4两端,一组显示OL,一组显示.244,应该正常吧。电阻200档测JK110,显示18欧,估计有问题,没有现成的,直接铜线短路。上电测试恢复正常,那可能就是他的问题了。估计孩子玩的时候经常堵转,造成JK110性能不好了,电流稍大,就断路。短接后恢复正常,如果在经常堵转,估计就废电池了,得好好教教孩子怎么玩了。

网友:
玩具电机都是同一个类型的吧,这类直流玩具学名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