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霸在此,尔等可以退下了!Lumintop THOR PRO让远射与泛光兼得

楼主(2022-01-04):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意思是说鱼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这两种东西不能够同时得到的话,那么只有舍弃鱼而选择熊掌了。
确实,当两件同样心仪的事物面临只能选其一的抉择,想必就连儒家大圣人孟轲也曾为此踟蹰。可是,我们果真只能选择熊掌而弃鱼、拥有鱼就必然割爱熊掌吗?当可选择项愈发如过江之鲫,若依旧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按步就章,一成不变的理论继续的话,有些环境是无法适应的,多元的社会,多彩的人生就会失却很多精彩的瞬间。
就像我们玩筒之人,有人追求近距泛光的,有人追求远射聚光的,没办法,好多出去玩的筒友就背了一堆手电,难携带且极不方便。如今,Lumintop雷明灭霸THOR PRO的出现,使得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变为俱可兼得,既可以远射,又可以泛光,这样出门就不用带一堆手电了,所以就有了本篇文章的标题:灭霸在此,尔等可以退下了。
灭霸THOR PRO是一款LED和激光合并的产物,具备温控,低电,过充保护,且具备输入输出的功效。具体在文章中会有详细体验过程。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它的样子。

细节介绍

灭霸在刚拿到手里的时候,镜片上有一层塑料保护膜,主要是保护镜片,用心之处点个赞。在使用时,请取下塑料薄膜。

尾盖尾部平坦,类似两个同心圆,中间凹槽,比整体平面的耐看许多。尾盖可以扭下来,内部覆盖有充放电接口以及输入输出电压调整按键。

灭霸由于尾部平坦,倒立没有任何问题,手电本身有一斤多,倒立显得很稳。具备倒立功能的手电在停电应急时可以在桌面充当台灯,调整合适的档位即可,建议开启手电边缘单白光220流明或者850流明为佳。
尾盖周边矩形滚花分布,开启手电尾部充放电时可以增大手指与尾盖的摩擦力方便拆卸安装尾盖。

尾盖螺纹和灯头螺纹通用。如果觉得灯头比较重,可以把尾盖扭上电池仓充当一个电池包起到充电宝的作用。

下图就是尾盖覆盖下的充电输入C口与放电输出A口结构,最下方的黑色按键除了可以点亮充放电数据屏幕外,还可以调整输入输出电压。充电输入支持QC3.0/PD3.0,电池端充电电流最高可达4.0A,自适应充电电流调节。输出电流能力为:5V:3.0A ,9V:2.0A ,12V:1.5A 。图片上看到的双孔钢圈可以穿肩带挂钩,和灯头侧面的挂孔配合可以背在肩上。

不锈钢旋钮封闭起来的就是支架孔,可以利用这个孔固定手电做一些其它用途,尤其利用激光远射的特性。旋钮下方手电头部的圆孔就是肩带挂钩孔,可以配合尾部不锈钢挂钩孔来使用。

C口属于傻瓜版盲插类型,覆盖面比较广,没有任何难度。充电时,显示屏可以显示输入电压,输入电流,电池百分比。TYPE-C口插入充电电源可直接启动充电,支持边充边放功能。并且充电中可以打开手电使用。为保证显示屏的清洁,出厂有一层塑料薄膜覆盖。

放电时,显示屏同样可以显示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电池百分比,灭霸可以给手机等电子产品充电,充电中手电同样可以使用。充放电状态在显示屏左上角会有英文提醒。

利用放电功能可以给手机,充电宝以及其它电子产品充电,视不同电子产品,有三种5V:3.0A ,9V:2.0A ,12V:1.5A 三种输出方式。

如果手里有C-C数据传输线,可以利用手电上面的C口直接给C口手机充电,对于电路我懂得不多,主要是小时候被电过,怕了。如果条件成熟,建议A,C口合并。

灭霸使用四颗18650电池供电,长度要小于66.5mm,建议使用同品牌,内阻差别不大的,放电能力比较强的。

四颗电池并联结构,使用一颗电池也可以点亮手电,但是不建议这样做。灭霸属于端面导电连接,下图电池边缘白色筒壁接触面就是端面导电接触面,端面导电一般设计螺纹稍长一些,主要是应付日常的磨损,这就显得扭紧了还会有个小缝或者行程未到头的感觉。端面导电的手电如果怕误点亮,把电筒尾盖逆时针旋出半圈,手电就无法点亮了。但是端面导电的手电使用时必须把螺纹扭紧。

灭霸整体看起来属于长条形的,而非矮胖易拉罐型的,显得比较耐看,线条设计细节处理都很不错,外观属于那种不突兀,比较规矩的造型。整体操作都是由侧按键来完成,七击可以打开和关闭方位指示,绿色指示白光,蓝色指示激光,绿色和蓝色同时亮指示组合(白光和激光)同时亮。

灭霸有普通模式:单击开机,长按从低亮-中亮-高亮循环,再次长按从高亮-中亮一低亮循环(带记忆),隐藏模式:月光档,极高亮。关机状态下长按1秒进入月光档:开机状态下双击进极亮。

关机状态下长按1秒进入月光档,月光档虽然流明值比较低,亮度显得很暗,但是在特殊环境,非常时期是非常有用的,甚至可以延续生命。

周边8颗XPL二代灯珠可以迸发13000流明的爆发力,虽然目前几万流明的手电有很多,但是出于安全方面来考虑,发烧是一方面,实用又是一方面,中间像照相机镜头一样发出彩光的就是激光镜片,灯珠采用WP-CT1*1,可以实现极亮285流明的能力,远射可以达到1302米。下图有点像众星抱月的感觉。

频闪就是在一个电器的屏幕里看另一种电器的屏幕,另一种电器的屏幕会有一条亮线从屏幕的底部推移到顶部,又从底部出现。这样无穷下去,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图像在闪烁。眼睛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下会造成头痛和眼疲劳、引发光敏性癫痫病、导致视力下降和注意力分散等问题。灭霸电路处理不错,低亮没有发现任何频闪。

简单测试
重量与大小

由下图可以看出,灭霸身材还是比较修长的,和启力相比长了一多半。

下图简单测试了一下重量,电池手电一起重842.3克,差不多一斤半还多点,属于一款拿在手里很安全很有震撼力的防身利器。

头部尺寸68.5mm.尾部尺寸54.5mm,整体长度153mm,由于个人测试会有一定的误差,具体以官方数据为准。

下图是使用高温快速电子测温仪对这款灭霸手电进入极亮13000流明档位降档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环境温度为15摄氏度,静态,无风。测试时间5分钟.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图片标题已注明单开白光温度和全开温度,由于冬天气温比较低,加上灭霸的身材,13000流明对于它毫无压力,哪怕长时间运行也只是有稍微暖一点的感觉。

照度测试
关于照度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灭霸手电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测试时使用配置的电池。由于灭霸运行时间远超过照度计190分钟的记录能力,所以仅仅测试了部分时间的数据。依次是单开激光90分钟,单开周边白光60分钟,全部打开90分钟。

防水测试
灭霸手电介绍防水IP68,水下2米标准,对于这款手电来说,防水的关键主要是侧按那一块的密封处理,通过测试后各元件工作正常,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简单夜射
灭霸之所以可以让尔等退下,主要是它有超常的远射能力和足够的大泛光能力,且一键掌控三种状态15种档位。户外,搜救,特种作业,带这一把就足够了。以下是对单纯的激光远射,单独的白光夜射以及白光和全开对比做简单测试。
首先是激光部分。

其次是单纯白光和全部打开的对比。

最后是单纯的白光夜射。

简单总结

灭霸做为一款一键控制三种模式15个不同档位的出色手电产品,做工优秀,设计出众,适合发烧友和户外搜寻。整体评价不错,适合入手。

网友:
我只关心多少钱?

网友:
不喜欢屁股太粗的手电,手感不好!

网友:
这个厉害了,最关心的还是价钱问题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没图你说个JB

网友:
吹个鸡儿  你去抖音搜一下4000块的手电筒  能让你知道知道天高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