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车机换TDA7850功放后黑屏

楼主(2022-01-04):
事情是这样的,我有台车为了提升音质把车机的7388换成了7850,同时替换了周边的几颗电容,换完后试机很正常。然后拆下来上完所有螺丝装车接好所有线再试机结果就出幺蛾子了,先是启动时间变长了,然后切换DVD或者U盘播放就黑屏,换回收音蓝牙就亮屏了,倒车屏有背光但不显示,开始以为排线问题,拆下重新接排线,没想到再试机完全不亮屏了,后台运行正常播放有声音,按压屏幕有操作音,但就是没有屏显,散热风扇也不转,求助高手给点解题思路。

网友A:
很可能还是排线没插好。

网友B:
电容容量不匹配或没焊接好电容或换上的电容有坏的

网友C:
螺丝位置用错螺丝规格,抵到某些位置短路了,拆散后测试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D:
四楼说的对,我就遇见过。

网友E:
这叫无事找事。

网友F:
为换车埋下了伏笔

网友G:
检查一下背光部分。

网友H:
2、3、4三个楼层说的逐一排查就好了

网友I:
这种核心板焊接方式和方易通一个鸟样,之前接修好多方易通的导航都加焊核心小板修复的。
你可以把焊点全部加焊一遍,可能会有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还是排线没插好。

确实是排线的问题,稍微对得不准都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容量不匹配或没焊接好电容或换上的电容有坏的

经查是排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位置用错螺丝规格,抵到某些位置短路了,拆散后测试看看是否正常

经查是排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楼说的对,我就遇见过。

有时侯确实会碰到些意想不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叫无事找事。

你别说,7388换7850后音质还是有提升的,20多块钱的投入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换车埋下了伏笔

希望早日够钱买新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一下背光部分。

经查排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核心板焊接方式和方易通一个鸟样,之前接修好多方易通的导航都加焊核心小板修复的。
你可以把焊点全部 ...

经查排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2、3、4三个楼层说的逐一排查就好了

经查排线问题。

网友:
我都忍了好久了没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