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个残疾的电动车充电路

楼主(2022-01-04):
楼道角落里没外壳的充电器
看输出插头便知,铅酸电池专用,
因初级电容爆炸损毁遭主人抛弃

明显告知是因电容虚焊引发的爆炸
PCB板都烧了个大洞

降温风扇

风扇引出线短路隐患严重

初级启动管理UC3842

芯片控制三极管作风扇开关,红绿灯转换,充电输出开关

输出开关三极管

主电源振荡场管

输出电容63v,应该是给48电池充电的

检测初、次级电路无短路故障后,上电容通电查验

通电,指示灯不亮,无输出,主电容与开关管上330v电压正常,3842芯片7脚上200K启动电阻正常,8脚无5V输出,7脚电压高到68V,确定3842已挂,但该充电器暂时非必须品,没换件折腾的必要,所以只能扔回原处继续吃灰了

网友:
3842 烧了呗、、、、、、

网友:
“捡了个残疾的电动车充电路”第一眼看到以为是“捡了个残疾车用电动车充电器”,心里还在想“你怎么知道是残疾车用的?充电器上写了?”
原来是我看错了

网友:
初极电容坏,会出现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