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商跑路,小白研究倍电共享充电宝

楼主(2022-01-04):
餐厅停业了,留下充电宝,打电话退,可惜本地代理商已经跑路,准备自己用,结果不充电,只能给充电宝充电,充电宝不给手机充,求大神指点,有基础,会用电烙铁接线

楼主:
看不清的大神可以加微信看,求求了

网友A:
板子扔掉,电池拆出来,去某宝买几个成品带保护板的电池盒,搞定!!

网友:
电池全部拆出来,买个大一点的充电宝套件,可以做成移不动的充电宝

网友:
三四楼就是标准答案,其它的太麻烦,得不偿失,

要不就是绕加密,会的不知道怎么收费,

网友:
ip5189板子用料不错啊。。。。

网友:
别折腾了,全部丢掉

网友:
共享充电宝一夜没还扣了30块, 太黑了.
共享充电宝破解方案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英集芯推出完整的移动电源解决方案IP5189
16/17脚 为输出脚
你慢慢研究吧

网友:
只能5v的慢充,破解了也没意义,取个电池用加免焊接的快充盒。某宝搜  快充  免焊接

网友:
拆了卖电池,和电路板最省事

网友:
电路板,电池拆开卖

网友:
放闲鱼卖掉最省心,不要去想破解的事,闹心!你放闲鱼卖,总是会有人要,因为很多共享的充电宝充电站丢失电板多影响了生意,好像很多人都知道将充电宝凹槽填满再归还,运气好还真的归还成功,然后又取走了充电宝。当然是需要再激活,然后有人购买了激活教程,听说现在还有人截获了激活信号,然后使用万能红外遥控器来破解,方法是拆下万能遥控器发射管,引出红外控制电信号二线连接共享充电宝底部控制接触点,然后不断变化各种信号偿试激活,运气好几分钟亮灯,激活成功。

网友:
把IP5189的第8脚对地短接一下就有输出了。你可以焊一只轻触开关在8脚与地之间,当要充电时就按一按轻触开关就行了。

网友:
10楼和14楼给了答案,试一试,如果成功,把赏金给他们分了!谁多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扔掉,电池拆出来,去某宝买几个成品带保护板的电池盒,搞定!!

我也这种想法,拼夕夕的板子便宜着呢.哈哈

网友:
坛子里人才多。

网友:
把IP5189的第8脚对地短接一下就有输出了。你可以焊一只轻触开关在8脚与地之间,当要充电时就按一按轻触开关就行了。
请楼主回复一下是不是可以用了?这种充电宝能破解是最实用的,我之前想了解这个项目找过深圳的工厂,那三条充电线就要10多块的。

网友:
试试短接这个芯片看看如何,红线已标注。

网友:
拆电池   废物利用最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