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法拉电容放驾驶室相关问题

楼主(2022-01-04):
看了不少相关帖,最后决定用电瓶并上16v 60F 法拉电容辅助启动。原车是一键启动的,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控制电路把电容只接到发动机上
请教各位老司机法拉电容放驾驶室相关问题:
1.链接使用多大的线?8awg是否可以?保守估计要2-3米,不用的话就更好了
2.怎么防止电容给电池倒灌充电?使用大功率汽车继电器?还是?
3.充电需要加相应电路?

网友:
2、3米。。。。电容要尽可能缩短距离

网友:
这个没试过,这想法我回去也试试

网友:
1、8awg基本可以,当然越粗越好。
2、电容是辅助电瓶供电的,与电瓶并联,为什么要怕电容向电瓶倒灌呢?
3、直接并在电瓶上,汽车发电机给电瓶与电容同时充电,不需要再加其它电路。

网友:
我竟然看成了法拉利驾驶室

网友A:
楼主是怕汽车正常启动时发电机电压高充电到很高的电压,电容存下来就给电池充电而导致电池长时间高电压充电吧?

网友:
要按照启动电流来计算线径,当然不是百分百走法拉电容,网上有例子。线越短越好,太长了压降大对电瓶没啥帮助。还是放机舱里靠近电瓶做好保护用短粗线为上策,同时要注意漏电流问题避免长时间不动车电瓶亏电。本人08年的车,那个时候流行日本雷神镇流器300块一个,那玩意儿其实就是小法拉电容加5-6条地线,跟风买了一个,到现在为止只在13年左右换过一个电瓶,对动力油耗提速啥的没啥感觉,电瓶确实比较耐用。

网友:
我的车放在电瓶旁边刚刚好

网友:
主要是高低温的问题

网友B:
我买的16V500F,使用6AWG(16平方)软硅胶线2米,直接并联在电瓶正负极上,电容端安装一个200A保险丝,电容用500mm*500mm软硅胶垫包裹放在驾驶座下面,从2017年使用至今一切良好,车子开了快6年,电瓶和新的一样,打火秒起,熄火电压在13.2V左右,安装法拉电容还是有效果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16V500F,使用6AWG(16平方)软硅胶线2米,直接并联在电瓶正负极上,电容端安装一个200A保险丝,电容 ...

太牛了,我也是受不了三年换一个电瓶

网友C:
其实感觉没什么用,16伏500F电容并了2年,漏电不至于,但2年后照样要换电瓶,而且是毫无征兆一下子就死了,当天早上还好好的启动一把3秒内,第二天就彻底不行了,就听见启动继电器咔嗒咔嗒响,找人搭伙开了一天第二天又不行了。

每天开40多公里1小时左右,基本不存在亏电,要么就是电瓶质量一般,更换电瓶时就拆除了电容,在后挡放了两块16伏20W的太阳能板,并联后给电池补电,到现在4年了停车6小时后电瓶电压仍然维持在12.7伏。

网友:
1、8awg的线才8mm2多点,应该偏细了。2-3米长度,最好用25mm2(3awg)的线。发动机舱内安装超级电容器,可以使用16mm2(5awg)的线。
2、不需要考虑电容给电池倒灌充电的问题,反而需要注意电容器自放电的问题。如果电容器漏电小,可以不考虑措施,如果电容器漏电大,则可以考虑使用大功率的汽车启动继电器,在启动发动机前将电容器投入电瓶两端。
3、如果不是对无电的电容器充电,就不需要加相应充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怕汽车正常启动时发电机电压高充电到很高的电压,电容存下来就给电池充电而导致电池长时间高电压充电 ...

不是,是长时间不启动汽车导致电容向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16V500F,使用6AWG(16平方)软硅胶线2米,直接并联在电瓶正负极上,电容端安装一个200A保险丝,电容 ...

这个尺寸好大。。。我小车座位下面放不下。。。
2米是从驾驶舱到座位底下嘛?长度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感觉没什么用,16伏500F电容并了2年,漏电不至于,但2年后照样要换电瓶,而且是毫无征兆一下子就死了, ...

16v 500f本身都能启动汽车,我觉得你应该电瓶质量不行导致电容向电瓶充电,电容电压低,无法启动汽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是长时间不启动汽车导致电容向电池充电。

长时间不启动汽车,如果电容器向电池充电,到不是什么坏事,反而长期不启动汽车,电瓶通过漏电(如果漏电较大)的电容器放电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尺寸好大。。。我小车座位下面放不下。。。
2米是从驾驶舱到座位底下嘛?长度够? ...

我的两米线刚好,红色正极2米,黑色负极2米,用软硅胶包好放驾驶座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时间不启动汽车,如果电容器向电池充电,到不是什么坏事,反而长期不启动汽车,电瓶通过漏电(如果漏电 ...

分析好有道理哦,铅酸电池都是怕饿,不怕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16V500F,使用6AWG(16平方)软硅胶线2米,直接并联在电瓶正负极上,电容端安装一个200A保险丝,电容 ...

负极就近接地是不是更省线还能减少线阻